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可控硅输出的区别

楼主(2004-07-26):
小弟新手,请哪位大侠解释一下开关量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可控硅输出的区别? 问题在你们看来可能很弱智,请帮助一下新人,谢谢

网友A:
大体可以理解为:晶体管输出带低电压的直流负载。可控硅带交流 负载。继电器交直流负载都可用。

楼主(2004-09-02):
非常感谢 WPX !!

网友B:
晶体管输出带低电压,小电流的直流负载,无触点,开关频率较高。 可控硅带交流大电流负载,频率一般。继电器交直流负载都用,工作频率较低,大电流时触点易打火或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