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组态问题

楼主(2004-07-26):
请教一个关于WINCC组态的问题 通过COM口通迅,读出模拟输入量的值。 在PLC里面,通过FC105,FC106来做的 NETWORK 1: CALL "SCALE" IN :=PIW752 HI_LIM :=1.000000e+002 LO_LIM :=0.000000e+000 BIPOLAR:=M0.0 RET_VAL:=MW1 OUT :=MD100 NETWORK 2: CALL "UNSCALE" IN :=MD100 HI_LIM :=1.000000e+002 LO_LIM :=0.000000e+000 BIPOLAR:=M0.0 RET_VAL:=MW2 OUT :=PQW752 程序在PLC里面调试,没有问题,通过电位器来调节,数显表里能显示出数值来, 但在WINCC里面读不出数。 WINCC里,我是这样做的: 先添加一个驱动,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 然后,再MPI里面建立了一个变量,无符号32位或者浮点数32位(都试过了),地址绑定MD100。 在图形里设置了一个输入输出域,来显示这个变量,可是总是显示为0。 请问大侠们,我什么地方设置有错误啊?

网友A:
硬件cp5412A2 ISA卡 驱动软件PBS7-5412 或硬件cp5613 PCI卡 驱动软件PBS7-5613 在MPI连接系统参数设置逻辑设备。

楼主:
我是用COM口进行连接的,还用设置这些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