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一个简单问题——省际能否GPRS传输数据?

楼主(2004-07-26):
请问省际能否用GPRS传输数据?

网友A:
当然可以了!只要有手机网络覆盖,我们都可以做到!

网友B:
要看楼主怎么用了.走CMNET的APN可以无障碍的省际漫游.走自己申请的专网APN那就必须省级移动公司之间协调才能够漫游. 另外楼上沈先生有两个基本错误需要纠正: 一,手机网络覆盖率是GSM信号,和GPRS网络覆盖率是不一样的.同一个基站GSM和GPRS信号都有的情况下,GPRS的覆盖半径比GSM的覆盖半径小一点;同时很多边远基站还只是开通了GSM信号,GPRS信号没有开通。 二,省际漫游与否完全取决于移动,和任何设备制造商,系统集成商都没有关系。

网友C:
我主要将客户端的数据通过猫(工控机)传递到服务器,我所编的软件主要有客户端软件及服务器端软件,单向传输已没有问题,在巫山已稳定运行,但苦于不懂C#语言,想请你们帮忙实现服务器端向客户端的传输。13930247307 qq:59906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