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中用mscomm控件采集数据问题

楼主(2004-07-26):
我用vb中的mscomm控件采集数据时有如下一段代码: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Dim a As String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CTS Text1.Text = MSComm1.Input End Select End Sub 为何每次文本框中显示的是上一次输入的数据,而本次数据只能在下一次的时间中才收到?

网友A:
你可以试着加些延时!

楼主(2004-11-05):
你可以发程序给我cnfengmo@hotmail.com text1.text=(全局)&"MsComm1.Input"

楼主:
如果有ascii值超过128的数据怎么用MSComm1_OnComm事件接受? 假定数据长度为8

网友B:
将你的数据打包之后,放在一个数组里面然后由数组发送出去, 我有原代码 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