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求助:哪个组态软件更适合与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2004-07-26):
组态软件FIX7.0与国产组态软件"虎翼",哪个更适合与在电力系统的应用?请各位高人指点他们的优缺点.按各位高人的经验,什么组态软件更合适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拜托各位!!

网友A:
fameview组态软件,我们做的很多电力系统都用得这个软件,稳定,使用方便,尤其是在报表制作方面有它的独到优势,有关它的详细资料和试用版可登陆北京杰控公司的网站.www.fameview.com

网友B:
Fameview组态软件,确实不错。 我们用FAMEVIEW替代WCC组态软件,用在高炉上料、烧结机控制、轧钢机等控制,效果很好,快哉!!!!

网友C:
用力控吧

网友D:
一定要用电力组态专业软件,不能用工业版或改造版。

网友E:
北京三维力控推出的力控电力版软件,该软件是北京三维力控推出的一个针对电力客户的产品,该产品是三维力控与国内主要电力产品供应商深入合作的成果,三维力控公司通过与电力系统生产商和集成商的合作,深刻地理解了电力系统对相关软件产品的需求, 结合在工业自动化软件的特点而进行实践开发的软件,该电力版软件采用VC++编程,可用于WINDOWS2000/XP等WINDOWS操作系统,软件采用面向对象编程技术,该系统结合了工厂自动化和电力自动化诸多的特点,是一个组态灵活、开放性的软件系统 该软件可以广泛应用于工企业各电压等级的配电室和市政建设、智能大厦、水利、环保、港口等领域的变配电系统,是工企业进行仪电一体化的综合管理平台,并且可以和GIS(地理信息系统)/MIS(电力企业管理信息系统)/CIS(用户信息系统)等进行完美的结合 同期力控推出pFieldcomm网关服务器系统,该系统可以解决目前电力等自动化系统中各软件系统、设备通讯协议不一致、非标准通讯协议转换为标准通信协议而造成系统通讯连接和数据交换成本加大的困难。 软件支持的协议有IEC60870-5-101、IEC60870-5-103、IEC60870-5-104、DNP3.0、μ4F、8890CDC-TYPEII、FERRANTIVAN-COMM、POLLING 、部颁CDT、SC1801、MODBUS等,多种通讯规约可同时运行,多收多转,方便的连入调度系统。

网友F:
普通组态软件是不适合电力的,如亚控和力控,你也得针对需求来做模块开发,他们基本实现了规约部分,但电力专用需求方面好象还不多。

网友:
软件都需要有一个二次开发过程,如果一次成型,只会是锁定自已的市场定位,给自已作一个圈. 专为某种工业需求作一软件,市场就要小得多.

网友G:
我不同意邓志群的论点。 我以前在一家电力监控公司,现在在一家组态软件公司,对此很有体会。

网友G:
但我不知道,你为何选"虎翼",我去年与"虎翼"的开发者有一次接触,他目前好象是作VIZCON的代理。问他为何如此选择,他说:自主开发,工作量太大,软件的商品道理太长,目前他对"虎翼"的定位是:有人用他就推,但不力推。

网友H:
用组态王电力版

网友G:
TO 小叮当: 别来了,组态王电力版害得我离开了原来的电力监控公司。

网友I:
力控的电力版组态软件还比较实用,但是好像主要是协议转发。

网友E:
如果你是工厂企业配电自动化,除了电力方向的一些规约你还需要用一些自控方向的硬件,那么你肯定会感觉到力控协议转发功能的方便,如果你是专业针对电力方向,单对单线程的,那么力控的这些功能纵然能满足你,但是很多功能就用不上了。

网友G:
我不同意TEA的论点。 TEA只考虑了X控有什么功能,没有考虑电力行业需要什么功能。 应该这么说: 如果你是专业针对电力方向,你会发现X控的这些功能,某些功能会让你很方便;也有一些功能会让你很别扭;还有一些功能,对不起,咱们是通用组态,不能满足您的要求,您就将就着用吧;

网友E:
linkman 说得不错,组态王的电力版…………

网友E:
linkman 我上段的发言就是说如果是针对电力发电输电一类的,那么您可以不选择用力控。力控的电力版就是定位在工企业的配电方向的。linkman老兄针对我的话有点尖酸了。还望下次注意些,谁嘴里也没刀子,说些狠话毫无益处,不如回去把自己的产品做好。您说是不是这理儿??

网友G:
TEA: SORRY。 其实我很喜欢FORCECONTROL,我觉得该产品不错,马国华也非常优秀,上次我与他打过一次交道,我很佩服他的。 可能是技术出身吧,说话不注意分寸,你也能理解我说的意思,我下次注意些。

网友E:
linkman见笑了,多有冒犯还望您海涵。

楼主:
现在头脑有点糊涂,感觉越想思维越窄,好象现在仅仅局限与思考某一特定的软件,但是从大的范围来想,我还想不出究竟从什么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还是新手,有些问题还不是很明白,希望各位高人多多帮忙。 简单点说:什么仿真软件的仿真效果更合适,在工程尤其是电力系统中的应用?

网友J:
1、电力系统采集点数较多,画面也较多,用一般通用组态软件实现工作量很大,对于较大系统来说可以说工作是比较艰巨的。 2、当变量点数、画面数量、脚本程序逐渐增多以后,系统运行速度、稳定性都会带来问题。 3、像五防、无功电压调节等虽然用硬件可以实现,但用户考虑到是组态软件就会想用软件实现,加上SOE、故障滤波等功能实际还需要开发一些控件。可能还要考虑减少组态工作量,提高系统开发效率和运行效率,还要对组态软件本身做一些改进。

网友G:
iyyck说得非常好。 还有定值的上下传、操作票、故障回放、遥控的双权限、运行时修改参数、事件的查询、通用规约的时效性能、最终用户的维护能力等,一般的组态软件处理起来都是大问题。

网友K:
非常同意楼上的说法! 电力里面规约复杂,而且各家设备的运行机制也不同,我觉得要做电力版的组态软件就要针对具体装置型号做驱动,驱动的对象也不应只是针对变量,象SOE和故障录波就很重要,但不能做变量一样处理。 另外协议也很关键,MODBUS就很不好做电力,但却很容易上手。 我对目前市面上的通用的工业组态软件都不看好。

网友L:
SOE对通用组态都是难题,亚控是放到关系数据库来处理,力控是放到实时数据库处理,力控里面大段的SOE数据块没有采用变量的方式处理,直接可以转发,但HMI方面的电力专用组件目前力控没有提供,如操作票功能,所以力控只是提供了基本的电力数据采集与处理,和整个调度系统联网的功能,所以选用通用电力版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了,国外软件用到电力上都是打了很多的补丁,所以国产软件也要有补丁的准备,除非你的功能非常简单,不是变电站综合自动化,只是简单的配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