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蠢问题

楼主(2004-07-26):
我想知道变频器在整流后的电压在540V左右,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就是正弦波的最大值。380*1.414(2的平方根)

楼主:
我也想到了这样的计算,但是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是最大值呢,而不是别的什么有效值呢?我还是有点不明白。不好意思啊。

网友B:
三相交流电整流后有效值是多少啊?电容滤波后呢?

网友C:
画图即明。

网友D:
电容滤波的结果,如果不接电容滤波,整流后的电压应该是380*0.9,我认为是这样,不知道是否正确

楼主:
我也不是很明白,有谁能够详细的介绍一下吗?不胜感激。

网友E:
380是平均值,540为峰值,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F:
看看三相整流电路,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