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tep7求助

楼主(2004-07-26):
step7硬件组态总线是怎么设置的啊?各位兄台请赐教

网友A:
根据你的实际要求, 设置总线,

网友B:
在Station上面加CP431卡,在PC/PG上面加CP1613卡。然后加一条IE总线就行了。这是IE总线的组态。profibus也差不多。

网友C:
和我联系,我知道!pipibim@sohu.com。把你要组态的硬件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