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yo1101,数据采集时间太长

楼主(2004-07-26):
你好,我翻遍了论坛可是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于是向你和各位高手求助 我用的NI的6014,采样速率为200K/s,但采集数据用DAQ的high-level函数发现以100K/s采集单通道10个连续的数值用掉大约5ms然后转而用low-level函数的时间大约0.2个ms,按理应该大约花0.1ms(10/100K),怎么提高不上去啊!我需要的时间大约0.1ms,啃青解答!

网友A:
Windows系统不是实时的操作系统,从应用层函数的调用,到真正底层驱动,中间要经过好几层中间环节,所以总的转换时间不可能达到0.1ms(10/100K),所以,你的要求,在Windows系统下肯定实现不了,不妨试试提高采样速率来达到0.1ms采集10个点的要求。

楼主:
yoyo1101,谢谢你的解答,另外我在win98下比win2000下采集函数执行快,为什么?还有D/A 的响应时间是什么概念啊?

网友A:
如果6014在98NT2K系统下的驱动相同,那么理论上采集函数应该在2000下执行的快一些,但是没有实测过;D/A 的响应时间(setting time?)指的是输出值从-10V变化到+10V所需要的时间(满量程+/-10V)。

楼主:
yoyo1101,很感谢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