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楼主(2004-07-27):
原程序是这样 LD 500M DECO X30 M590 K4 请问DECO 和 X30应该怎么理解,为什么又选用K4。 小的刚接触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A:
此命令为8→256位译码!deco S D N 1对指定软元件S的低N位进行译码,然后将译码的结果存入以几D为首的2的N次方的位中 2.N的取值范围规定在0--8 3.N为0时,不进行处理,D中的内容不变 4.把位软元件看作1位,把字软元件看作16位 5.当有许多位为1时,对最后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