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点冲突问题

楼主(2004-07-27):
如果同一段CAN线上的两个PCC用了同一个站号,会不会造成冲突,导致其中一个或两个PCC全部损坏?以前我们有过站号冲突,但是没有什么损失,前几天不小心在实验时又将两个PCC用了一样的站号,结果当中一个PCC损坏了。请教一下,大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楼主:
我想你指的是CAN IO站,如果两站拨码一样,控制会错乱,可能损坏控制的设备,不会损坏PCC.

楼主:
受损的PCC是电源部分有问题,上电时CPU模块的error指示灯亮,但其带的IO模块均不得电。

楼主:
对不起,能否将信息定位更准确一些. 1.你说的CPU是不是CP476/474之类,而不是BUS CONTROLLER? 2.你如何判断CPU电源部分损坏而不是程序问题,因为你描述的现象和程序出错一样? 3.你确认在损坏前仅仅拨成一样站号,而没有做其他涉及线路的操作? 因为同站号不能损坏PCC,除非所接线路导致.

楼主:
1、站点冲突的两个PCC一个是CP476一个是CP474 2、这两个PCC里的程序我们已经用了两年多了,一直没有问题,而且损坏的那个CP474后面带的IO模块在其他的CP模块上用的很好,没有损坏。仅仅只是CP474上电后error指示灯亮,其带的IO模块不得电。因此我们初步判断可能是电源故障 3、确信没有任何程序、线路、IO地址的改动

楼主:
针对你的第二点: 1. 请将硬件配置和位置列出来,比如:CP474(IF311+AT664+...)+DM465+AF101(AI354+...) 2. 出现ERROR后可不可以: 2.1 拨到0,从新上电后下载OS; 2.2 直接连接PC,查看LOG BOOK内容,里面记录出ERROR原因. 3. IO模块不得电,意思是那个模块那个电没有电.如果是CP474出现ERROR,系统将所有输出复位,输出肯定不得电.

楼主:
1、CP474+DM465(CP474上带了三个AI774) 2、出现error以后 2.1 拨码拨到0后不可重下OS,连最基本的串口连接都不通。 2.2 串口不通,CAN也不通,无法看见LOG BOOK中的记录。 3、IO模块不得电474带的774和465都没有电。从465的角度看来,是输入输出都没有电,电源指示灯是灭的。没有输入,就根本不用考虑输出了。 PS1:也以为465坏了,可是换上其他的CP模块一点问题都没有,输入输出包括指示灯都是好的。这样我就判断是474的电源故障,做这样的判断可以吗? PS2:我用万用表量过474上的电源口,(474的接口1、2为+,3、4为-,没有写错吧?)我以1、3为入线,2、4为出线做了次小小的测试,1、3上测得电压为24V左右,但2、4上就没有啦!!!

楼主:
从你的PS2看来,CP474内部坏了.以前有个客户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CP474在损坏时没有安装在底板上,CP474底面裸露着,而且桌面上有锣丝刀,金属笔之类;他不小心移动一下CP474就可能造成底下PCB短路损坏. 不知你有没有将CP474安装在底板上.

楼主:
1、CP474放在底板上的,而且底板也接地了。另外,我们也将做了CAN线的屏蔽。 2、在CP474的PCB板上确实有几个熔点的痕迹,而且发现电源那里也有熔点痕迹。

楼主:
比较奇怪: 1. 电源端子可以接4根线(2+,2-),你接了四根还是两根? 2. 背板两端是否用盖板密封了?

楼主:
1、四根,2+2- 2、有密封

楼主:
最大的可能是:从开关电源来的两根没问题, 问题出在从CP474往外接的两根线及其网络上, 如果这两根线短路或者负载过大, 将导致内部PCB板上的铜板烧坏.

楼主:
474只带了一个465和3个774,负载不是很大吧,而且我们用的开关电源的功率绝对带的上。

楼主:
光负载的功率并不大,但是短路时情况就不一样了.PCB铜板烧毁需要足够的能量,大开关电源只能确保瞬时短路烧坏的可能性.小的开关电源保护电流小,反而不容易烧坏.

楼主:
可能吧,老实说我确实不知道问题是出在了什么地方,所以到论坛上来,希望大家讨论,好有个结果。 毕竟东西这么无缘无故的坏了多少有点说不过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