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控机与普通pc的区别?

楼主(2004-07-27):
工控机与普通pc区别很大吗?我公司的一台工控机,我曾经打开过,就是多了一片多功能卡,其他的与普通pc没什么区别,如peninum100的处理器,32M的Edoram。400M的HD。。。我打算进行升级,如更换更高主频的cpu,如peninum150,更换更大的内存,如64M。更换更大的硬盘。。。总之,一个目的:使原机运行更快,更好! ----希望dx指点!

楼主:
有人知道吗?还是太简单了不屑回答? 有没有同样想法的人啊?

网友A:
工控机就是对环境的耐受能力强一些,可靠性高一些而已。

楼主:
我觉得也是!就是经过严格的测试多一些!稳定性和可靠性更强而已!那是不是意味着现在所谓的工控机有暴利的倾向啊?

网友B:
做工绝对不同!工控机从外壳到部件用的都是上好的材料,不求快只求稳是工控机的设计宗旨,开玩笑说我可以扛一PC机主机走几公里但绝扛不动工控机! 所以在升级时要格外小心,先确定主板芯片组支持最大内存是多少,再买跟以前一样的内存,尽量买,起码也要一个牌子的同种货,光快不稳定就没意义了。

网友C:
工控机抗干扰性强 ,有的好像多了看门狗功能

网友D:
重量不是质量,工控机的同期配置一般低于商用PC,根据市场的潮流,商用机有取代工控机之势,DELL在这方面做的非常成功!

网友E:
楼上的能否具体介绍一下DELL与工控机各自的优劣?

网友D:
DELL商用机: 1.属于直销,价格较IBM,HP便宜。 2.性能稳定,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领域。 3.板卡做工精细。紧跟市场潮流。 4.外观大方,再加上22“黑色纯平显示器,酷极了。 5.全球联保。

楼主:
我部分同意pl的说法,但你所说的升级问题,在商用机也是一样要求的啊,只是考虑到“兼容性”的问题,所以可以代换,如内存。但事实上,如果工控机只是体现在板卡升级的“绝对严格”的这个方面,我到觉得这正是所谓的某些工控机的暴力所在!

网友F(2004-09-02):
电子元件分为军用级,工业级和民用级三级. 可靠性由高及低.工控机所用电子元件为工业级, 其可靠性比民用PC高得多.它的做工精良,不单单 在肉眼看到的层面上,而是体现在每一个元件上.

网友G:
我瞧工控机还不如服务器高档呢,我指的是国货精品和台湾同胞。

网友F:
国内工控机的质量是参差不齐,不过 有些是不错的。研华的就比较好,当 然跟戴尔比起来还是逊色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