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GFF

楼主(2004-07-27):
台达变频器,GFF故障的处理,求教高手

网友A:
要看是一上电就报,还是运行中报,复位后能不能运行?

网友B:
xiaohan.zhang@deltadg.com.cn 我是台达的维修工程师

网友C:
很有可能是检测霍尔坏了

楼主:
有一上电就报#的,也有不带电机正常,带电机抱#的

网友D(2010-08-01):
传感器或主板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E:
台达的机器设计的太烂了,

网友F:
 台达的太垃圾了,,,这种故障太多了,,绝大部分是电流传感器有问题,,实在没办法,把传感器接输出接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