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面试考题

楼主(2004-07-27):
请教 3、3、8、8用+、-、*、/算出24。微软面试考题!

网友A:
3*8=24 题目中没有注明必须用到所有的元素。况且也不可能用到全部元素,加减乘除需要有五个数字才能消耗干净,呵呵。

网友A:
据说是IBM公司面试的三道IQ题,回答出来的月薪应该在10000美金以上 一:在房间里有三盏灯,房外有三个开关,在房外看不见房内的情况,你只能进门一次,你用什 么方法来区分哪个开关控制哪一盏灯??? 二:有两根不均匀分布的香,每根烧完的时间是一个小时,你能用什么方法来确定一段45分钟的 时间??? 三:一个经理有三个女儿,三个女儿的年龄加起来等于13,三个女儿的年龄乘起来等于经理自己 的年龄,有一个下属已知道经理的年龄,但仍不能确定经理三个女儿的年龄,这时经理说只有一 个女儿的头发是黑的,然后这个下属就知道了经理三个女儿的年龄。请问三个女儿的年龄分别是 多少?为什么??

网友B:
1、把门打开就可以看到屋内情况。 2、先把两根香的三端点燃,当一根烧完的时候,正好是30分钟,这时候把另一根的另一端也点燃,烧完的时候正好是45分钟。 3、我是真想不出来了,还望大家告之。

网友C:
我觉得太难了。

网友A:
第一题:先把一盏灯开一段时间(到灯有一定温度时),然后关掉第一盏,再打开第二盏灯,这是进房间,有温度的就是第一盏灯,亮着的是第二盏,剩下的是第三盏。 第二题A B两只香同时点燃,不过A两端同时点燃,B只点燃一端,A燃尽,这是点燃B的另一端,B燃完,45分钟 第三题:2岁,2岁,9岁

网友D:
digi兄: 第三道题怎么算的.本人对你佩服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