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电编码器

楼主(2004-07-27):
不知道哪位用过,一般的价格要多少

网友A:
从增量的几百元,到绝对单圈的上千元,到绝对多圈的最低3000多元,再到绝对多圈现场总线的5000多元,看你用哪一种了。 我公司专业做绝对型选转编码器的,我在仪表论坛上有详细介绍编码器应用,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或来电:021-32031167裘先生。

网友B:
我是买编码器的,据我所知,欧美的最贵,日本的次之,韩国再次之,台湾的更次之,国产最便宜,但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A:
楼上说的基本没错,不过进入较高端编码器的就不一定了,一些较高端的产品,在欧美已经技术成熟,可以规模化生产了,所以其价格反而相对便宜些。 例如我公司代理的德国进口ACURO绝对值编码器,其单圈17位高精度绝对值编码器,实际成交价6千多元(串行),和国产长春光机的价差不多了,并行输出或现场总线输出也加不了多少钱,可能比国产的还便宜。除此以外,还有绝对值单圈13位,14位,22位(伺服电机型),多圈25位,多圈32位(伺服电机型)。 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电021-32031167,或给我地址,我寄资料。

网友C:
我想询问一下 14位或16位的绝对式编码器的价格和资料 以及相应分辨率的增量式编码器的价格 todayalive@163.com

网友C:
补充一点,我希望是并行输出

网友A:
德国绝对值编码器,14位,17位,22位,并行输出没有现货,需要定货,(我们一般备串行输出的),交货期大约要一个月,价格与数量有关(几千元吧),如需了解,请来电021-32031167。 相应分辨率的增量的,称为高精度角度编码器,可能更贵。

网友D:
请报价 德国海德汉编码器的价格

网友E:
价格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只有用了才知道

网友F:
日本OMRON的你们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