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帮忙

楼主(2004-07-27):
各位大哥请帮个忙,我用的UG420—SC1富士触摸屏通电后出现:Touch swith is active. Keep hand off the screen .两行字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不能开机。

网友A:
1、有可能面板上模拟电阻坏了。我也出现过,可以恢复出厂设定 2、是否在开机时手按在触摸区域?

楼主:
在开机时没有按在触摸区域.如何恢复出厂设定?在显示上面英文字时什么都不能按谢谢这位大哥!

楼主:
本触摸屏在通电后一直是灰屏连功能键都不能按,作何是好?在线等候!

网友B(2008-09-22):
FUJI UG420 显示Touch swith cpu error 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