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电磁阀口径中的RC PT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4-07-27):
请问一下,电磁阀口径中的RC PT 是什么意思? 其中的1/4等单位是什么?孔口直径和接口管径有什么区别?

网友A:
1/4为英寸 孔口直径有 1/8、1/4、3/8、1/2等相对应 6、8、10、12毫米等管径,详细可以打电话 0531-8606897

网友B:
RC是英制锥管螺纹,PT是美制锥管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