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用可控硅调压来恒温!

楼主(2004-07-27):
用三相交流电能过可控硅调压来恒温!当电源刚打开时!可控硅导通角全开!当温度达到设定温度时!可控硅就会自动调低电压!以达到调功来恒温的目的!温控精度为正负1度!哪位有比较成熟可靠的电路!能说一下工作原理吗?

网友A:
其实就是控制可控硅导通角来控制输出电压实现控温。不过你需要一个温度传感器回馈信号、一套PID控制算法(或其他控制算法)才能控制温度。 原理是:温度传感器回馈信号值与控制点温度进行比较,如果温度传感器回馈信号值低于控制点温度,按照PID算法调节可控硅导通角输出电压以供设备加热......

网友B:
我公司为玻璃厂 成套过很多这样的电器柜 不过资料在相关技术人员手里,如果没有正常途径恐怕不能拿到

网友C:
我公司经销的电力调整器(SCR)就是在这种原理的!温控器输出一个4-20MA信号,给SCR,根据温控器所给出的信号的大小来调节加热器两端的电压大小!实现控温目的~~

网友D:
to jokey: 你可能没看这个论坛我们在前面帖出的帖子,你需要的就是移相型调压器,根据设定的大小调整可控硅输出功率(这里你需要的是调角),三相移相调压除了调整相位还需要注意的是要求三相同步,这点非常关键,负责会对负载造成损害. 我们在前面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对硅碳棒控温进行,不知道你的加热负载是什么?

网友E(2004-09-19):
需要这些部件: 温度传感器-控温仪表-3相触发板,3只可控硅模块。简单连接就可!

网友F:
我公司的电控柜产品方案:0-100A*3相,精度±1℃ 热电偶(或热电阻)---PID温控仪--三相调功器---双向可控硅*3只(风冷)----电炉丝(星形或三角接法)

网友G:
作为阻性负载,用可控硅调压实现控温并不难。但请注意,在大功率情况下,由于可控硅整流后电流为非正炫波,会严重影响电源质量, (即谐波过高),甚至使中线发热。应采用过零触发的控制电路。

网友H(2005-11-30):
  你直接用相位控制器SCR就好,温控器输出4-20MA信号,没有必要自己开发什么电路板,又麻烦,效果还不一定能做得好。找一个成熟的SCR产品就可以,况且现在SCR产品价格也不算很高,有多种负载:纯电阻式,IR灯管,变压器型。我公司专业做相位控制器产品,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可来电。0769-5987399郭房华先生

网友I(2006-01-08):
我司是专业从事恒温恒湿自动控制柜的

温度传感器测量一个0~10VDC信号------PID控制器----输出一个0~10VDC信号给SCR------控制电加热

不过10KW以下的电加热使用SCR比较好控制,超过10KW就不是那么好控制

网友H:
不过10KW以下的电加热使用SCR比较好控制,超过10KW就不是那么好控制

请教下,此话从何说起!?
我们代理TAISE相位控制器SCR产品,没有听到客户反应有这问题,其实10KW,功率很小,才不到30A电流,那其不是超过30A的SCR很少人用吗?但实际上很多人在使用的SCR都超过30A。
心中有这么个疑虑,所以请教 牧场主人

网友J:
写的都不错!涨见识!

网友K:
可以使用厦门宇电AI-808X+JK3来实现,808仪表根据测量温度和给定温度控制输出一个0-20ma的电流信号给JK3,JK3根据此电流信号的大小进行调整导通角的大小,从而调整电压大小。详细资料请登陆www.yudian.com

网友L:
很多温度控制器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M(2006-03-07):
传感器+仪表+调功器,

网友N:
可以选取一个带PID调节的数显表。同时需要一个热阻(低温)或热偶(高温)测量实际温度。对象输出控制三相交流电的可控硅,采样的温度进表。表设定需要值。一旦偏差,控制输出,可控硅通角输出,电压升高。反之,减小。我们以前选了一个模糊控制的数显表,控的还行.

网友O:
如果是防止可控硅对周边的设备产生干扰,是不是应该采用可控硅过零触发呢?可控硅110A,PID调节仪一台,温度传感器一支,恒温在200度之间,谁能帮我解释一下,最佳的方案是什么?

网友P:
   现在温度控制基本上多采用固态继电器SSR或可控硅来控制电加热。温控仪可直接通过仪表采用时间比例过零、周波过零或移相方式触发可控硅。触发可控硅控制加热元件完成电炉加温的过程。
   仪表直接触发可控硅导通角,当温度达到设定温度时,可控硅就会自动调低电压,以达到调功来恒温的目的!
   如要用温控仪继电器输出,继电器有很大的声响,电流大继电器很容易坏,通断寿命有限加大输出周期控温就不准确。建议选用可控硅控制。
   宇电仪表是模块化的仪表输出安装K3模块三相过零触发、K5模块单相移相触发、X模块输出电流0~20mA控制三相调功模块。如仪表型号AI-708AK3三相过零触发

网友Q:
山东一家生产的温控表配可控硅模块,挺便宜的,你可上网查的,我们用过,控温在0.2度以内

网友R:
请问我通过调整导通角控制了输出平均电压,去控制温度,是否就可以了?

网友S(2007-06-07):
我们公司玻璃退火炉大量的使用这种设备,  热电偶(或热电阻)---PID温控仪,输出4-20uA控制三相交流电的可控硅,去控制电炉丝,来达到恒温的目的.

网友T(2007-07-19):
因为你是阻性负载,建议调功,比调压的价格便宜多了QQ393347205

网友T:
哈哈,我就是生产退火炉的

网友U:
用带SCR触发的PID仪表调节,很简单

网友V:
用凯迪恩德可控硅调压模块

网友W(2007-08-20):
我公司的电炉是用单相调功控制温度的,温度是控制在0.5度,但是电网的频率变化很大(40-60hz).哪位师傅能帮助我一下.

网友X:
呵呵,大多数是搞推销的,少数是搞技术的!控制可控硅导通角来调功,!

网友Y:
我使用导电PID调节温控仪+希曼顿调功

网友Z(2008-01-28):
‘商祺’是什么意思明白不?

网友AA:
PID调节仪表+调功器+可控硅,

网友AB(2009-06-03):
固态继电器SSR或可控硅来控制电加热

网友AC:
控制在正负1度很难,因为你所要控制介质与控制对象都是大惯性。

网友AD:
   用调功器就可以了。

网友AE:
不知道这里的高手都用什么品牌的SCR可控硅调功器。我是专业搞SCR技术的,可想转行,做销售。我现在买台湾桦特的可控硅调功器,有需要和技术方面可与我联系(张立权:15021621791)

网友AE:
我们是做传感器、PID温控表、SCR可控硅调功器是一体的。请与我联系QQ:262893284

网友AF(2018-05-28):
我也想知道啊,也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