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可控硅调压来恒温!

楼主(2004-07-27):
用三相交流电能过可控硅调压来恒温!当电源刚打开时!可控硅导通角全开!当温度达到设定温度时!可控硅就会自动调低电压!以达到调功来恒温的目的!温控精度为正负1度!哪位有比较成熟可靠的电路!能说一下工作原理吗?

网友A:
买个带PID控制的温控表就行了,对可控硅导通角进行PID控制,至于精度要看你的调节了,可以达到正负1度,接线看温控表说明

网友B:
很难达到精度,这要看应用环境,具有自整定PID的仪表才有可能实现。普通PID仪表不行。

网友A:
现在的PID仪表一般都带自整定或者人工智能

楼主:
你知道這種PID功能表的型號和產地嗎?這種表能觸發6只單向可控硅或3只雙向可控硅嗎?我的負載是電加熱管,總功率有36KW!

网友A:
买3个单向的可控硅,把3个可控硅的两个极串联起来,接到表的两个输出信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