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可控硅调压来恒温!

楼主(2004-07-27):
用三相交流电能过可控硅调压来恒温!当电源刚打开时!可控硅导通角全开!当温度达到设定温度时!可控硅就会自动调低电压!以达到调功来恒温的目的!温控精度为正负1度!哪位有比较成熟可靠的电路!能说一下工作原理吗?

网友A:
干吗那么复杂,来个温度控制器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B:
电路很简单,主要是控制系统的精度与速度,可控硅只是一个执行机构而已

网友C:
用 温控表 加 固态开关 做 非常成熟 不用调压 用 调功

网友D:
用PCT 加双向可控硅

网友E:
两年前我在广州的时候,做了你说的这样的控制柜20多套,都很稳定的运行到现在.你可以跟他联系,鲁连军:020-81880372,013902404622,在广州惠福西路开档口,他那卖很成熟的电路板.

楼主:
我的負載是電加熱管,總功率為36KW,我現在用的是PID溫控器+接觸器,但精度達不到要求,所以想改用SCR調功方式來控制溫度!要求精度為正負1度,請大家賜教!

网友E:
我已经告诉你电话啦,溫控器+可控硅触发板+三个双向可控硅,精度精度為正負1度.PID 为4-20mA输出.

网友F(2005-11-26):
  可以能过相位控制器SCR(内有单相可控硅)产品,外联一个电位器。高周波是这样用的,你是做这个的吗?如果在东莞地区,可以试用下。外地的话,给你寄份资料了解下。0769-5987399郭先生

网友G:
增加温度控制器就可以了,通过设定控制参数,并根据实际要求进行参数的调整,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H:
我有图纸,可以和我联系。372219

网友I:
用PID温控器(驱动可控硅的)加可控硅就可以了,不记得是那家公司的产品了,但是是在浙江的,上网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