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plc程序互相兼容

楼主(2004-07-27):
请教如何把q系列plc程序拷贝到fx2n系列plc中

网友A:
首先你必须调整Q程序中用到的PLC资源(XMCTD等)在FX中也有,而且功能一样,其次是Q程序中的指令FX能够识别执行,而且执行效果想同,满足这两个条件后你就可以在GX中将PLC的类型改变成FX2N就可.

网友B:
指令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