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侍服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4-07-27):
我刚用松下侍服电机(驱动器MHDA203A1A),现有几点疑问: 1、在速度控制模式下,我能不能用脉冲指令方式,而不用模拟指令方式? 2、在位置控制模式下,能不能用脉冲指令方式? 3、能不能用485通讯控制转速,电机带有PANATERM 软件,好象不能对电机进行控制

网友A:
一点建议: [1] 速度控制模拟下,可外接频压转换模块实现脉冲控制,实际上对伺服驱动器而言还是模拟量控制。 [2] 位置控制模式下当然可以采用脉冲指令控制。 [3] RS-485/RS-232主要用来设定内部参数,读取电机状态。可认为是对电机进行了控制呀。

网友B:
1、位置模式:脉冲控制 2、速度模式:电压控制 3、那个软件不是用来做控制的,RS485行不通

网友C:
用速度方式控制,又用频压转换,还不如直接用位置控制。 软件只能用来对驱动器编程,即设定驱动器参数,只能离线,不能在线通讯。 速度方式时,只作为一个功率放大器使用,利用外部的运动控制器的DAC对其进行控制。这时位置反馈接到驱动器上时是无效的,必须把反馈接到控制卡上。

网友D(2009-02-15):
速度控制就是接受模拟量的控制...你想用脉冲就用位置控制就好了...何必问这么绕弯的话呢.....

485通讯当然可以直接控制伺服动作...请查看说明书后面有关通讯的部分.....

网友E:
       一般说来外接运动控制卡,速度方式就用模拟量即电压方式控制,位置方式直接用脉冲指令方式。

RS485是 在 Panterm 软件下对驱动器参数进行设置等的 ,一般来说不能用于正式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