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这个故障代码是什么意思?该怎么修呀??

楼主(2004-07-27):
我这里有一个变频器是:speecon-7200G3(台湾东元)出现的故障是: 1.当开机时出现自检不通过,显示为"Uu" 2.有时又能正常,正常显示为"000" 请高手指点是怎么回事呀?有时又突然可以用,然而现在已不行了。

网友A:
你先把开关电源的电容换一下试试

网友B:
出现此类故障,要看变频器功率,不同功率的故障点不同

楼主:
功率是2.2KW,请问是否有这个变频器的相关资料?如电路图纸等。请发送E-MAIL给我:boybin@21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