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呀!!请帮忙看看这个变频器!!请高手出招!!

楼主(2004-07-27):
我这里有一个变频器是:speecon-7200G3(台湾东元)出现的故障是:     1.当开机时出现自检不通过,显示为"Uu"     2.有时又能正常,正常显示为"000"     请高手指点是怎么回事呀?有时又突然可以用,然而现在已不行了。 现在已经导致我们停产了,请各位高手出招帮忙了!!谢谢!!!

网友A:
如果接触器动作,直流电压(540V)正常,则是电压检测电路或主板有问题,如果有两台机可先换一下主板看是不是主板问题。

楼主:
我们测出的实际直流电压是350V。并判断是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呀,自检不能通过,请问该怎么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