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关于自锁开关(电控)

楼主(2004-07-27):
请问有没有这么一种开关或锁(类似的也可以) 1)应由电信号来控制 2)关上后,如果没有相应的电信号就打不开 3)锁的状态应能用电信号输出,以便控制系统可以判断当前的锁的状态。 请指出类似的器件也可以, 谢了先!!

网友A:
和泉的继电器有这种功能,你要吗?我们公司有 我们公司是和泉的一级代理,有各种开关,指示灯,继电器等等

网友B:
依文 :: 你好,你们公司是在什么地方,你们和泉A 系列的价格大概在什么折扣? 能留个电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