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难题—Qos的参数取值

楼主(2004-07-27):
Qos如何设置?

网友A:
我发给你一个实例吧!你自己看:(Cat 2950) 2950g-001#ter len 0 2950g-001#s run Building configuration... Current configuration : 1940 bytes ! version 12.1 no service pad service timestamps debug uptime service timestamps log uptime no service password-encryption ! hostname 2950g-001 ! enable secret 5 $1$3Ze9$v7ZqJiQrBHZMPypO5xUy/1 ! ! class-map match-all test match access-group 1 ! ! policy-map test class test police 70000000 8192 exceed-action drop ! ip subnet-zero ! spanning-tree extend system-id ! ! interface FastEthernet0/1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FastEthernet0/2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FastEthernet0/3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FastEthernet0/4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FastEthernet0/5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FastEthernet0/6 switchport mode access no ip address duplex full speed 100 service-policy input test ! interface FastEthernet0/7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FastEthernet0/8 switchport mode access no ip address duplex full speed 100 service-policy input test ! interface FastEthernet0/9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FastEthernet0/10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FastEthernet0/11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FastEthernet0/12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FastEthernet0/13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FastEthernet0/14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FastEthernet0/15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FastEthernet0/16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FastEthernet0/17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FastEthernet0/18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FastEthernet0/19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FastEthernet0/20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FastEthernet0/21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FastEthernet0/22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FastEthernet0/23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FastEthernet0/24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1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Vlan1 ip address 10.1.1.1 255.255.255.0 no ip route-cache ! interface Vlan100 ip address 210.53.24.93 255.255.255.0 no ip route-cache shutdown ! ip http server ! access-list 1 permit any ! line con 0 stopbits 1 line vty 0 4 login line vty 5 15 login ! end 2950g-001#sh ver Cisco Internetwork Operating System Software IOS (tm) C2950 Software (C2950-I6Q4L2-M), Version 12.1(9)EA1, RELEASE SOFTWARE (fc1) Copyright (c) 1986-2002 by cisco Systems, Inc. Compiled Wed 24-Apr-02 06:57 by antonino Image text-base: 0x80010000, data-base: 0x804E8000 ROM: Bootstrap program is CALHOUN boot loader 2950g-001 uptime is 1 hour, 31 minutes System returned to ROM by power-on System image file is "flash:c2950-i6q4l2-mz.121-9.EA1.bin" cisco WS-C2950T-24 (RC32300) processor (revision B0) with 20815K bytes of memory. Processor board ID FOC0601X0YX Last reset from system-reset Running Enhanced Image 24 FastEthernet/IEEE 802.3 interface(s) 2 Gigabit Ethernet/IEEE 802.3 interface(s) 32K bytes of flash-simulated non-volatile configuration memory. Base ethernet MAC Address: 00:08:A3:7E:5C:C0 Motherboard assembly number: 73-6114-05 Power supply part number: 34-0965-01 Motherboard serial number: FOC060104E1 Power supply serial number: PHI055003S5 Model revision number: B0 Motherboard revision number: B0 Model number: WS-C2950T-24 System serial number: FOC0601X0YX Configuration register is 0xF 2950g-001#

楼主:
怎么看不懂呢??是GPRS的Qos(Quality of Services)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