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如何接线?

楼主(2004-07-27):
本人使用一台单相220VAC输入,三相220VAC输出的变频器,接一台三相异步交流电动机,请教各位,电动机一侧接线是按Y接法还是按△接法。因电机上标注Y 380VAC,△220VAC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的线电压是220V,电动机的相电压是220V,电动机三角接法时U相=U线,应该是三角接法

网友B:
斗一样,随便你怎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