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大家在工作之余休闲用-顺便考考大家的细心程度

楼主(2004-07-27):
一个全世界只有4000人走出这个房子,智商低的就不要玩了。 祝大家在工作之余开开心心! 提示:找出12件道具,才有打开门的可能,走出去!

楼主:
http://games.enet.com.cn/jzimages/s1077769922.swf

楼主:
说明:找到 5件 智力绝对低,完全个白痴 8件 智力有点弱,属于弱智 9件 常人 12件 智商很高属于智力超群 就这么多说明,其他无任何提示。

网友A:
最好只找到11件,房门打不开,10分钟

网友B:
找齐了12件,也看到了有人跳舞,但是走不出去。哪位兄台有办法走出去?

网友C:
这个太简单了,那个小人跳舞,最后指着一个地方三次,出现了三次十字架,就点开那个地方,一切都迎刃而解了... 那个门是用螺丝刀把门把手弄掉了,就可以进入下一间屋了 密室游戏是我最喜欢的,这个系列是日本的一个,算是最简单的了

楼主:
1874很厉害啊,下一间蓝房子不好搞,你出来蓝房子了吗?我到现在都出不来蓝房子

网友C:
这个游戏算是非常容易得了,出来了,怎样了

网友B:
1874就是一个牛人,感觉好象没什么东东能够难得住你的。

网友C:
这两个游戏,原来出自 http://www.fasco-csc.com/works/crimson/crimson_e.php http://www.fasco-csc.com/works/viridian/index_e.php 说个更难一点的密室游戏,http://www.albartus.com/motas/,其实这个更好玩,一共12关

网友D:
第12件是什么呀?我没找到,气

网友C:
我来说一下吧 1、醒来,打开上面的两个抽屉,拿出一个cd盒子和一张信纸 ,输入信纸上面的网址看到四个数字1994,记下    2、检查桌子上的碗,发现一个戒指.收下    3、床上的枕头下有一把钥匙收下   4、桌子下面的地上有一盒磁带,收下   5、打开窗帘,发现另外一把钥匙.收下    6、狂拉窗帘n次,发现掉下一枚戒指.收下   7、用黄钥匙打开左下的抽屉.拿出电线    8、用另一把钥匙打开右下的抽屉,拿出红色神秘宝盒   9、将电线接上桌子上的cd机    10、点击cd机左上的方块打开电源   11、点击cd仓出现另一把铁钥匙收下    12、在桌子正面左转再左转,看到床角有一个电池,拿起来    13、拿起枕头,在窗缝细心的点击,找到一个金属小棍 至此,全道具入手    道具共12个.接下来.拿过来宝盒,放入两个戒指和一个金属棒,宝盒打开 放入电池和磁带,点击白色圆圈, 出现小人跳舞,跳完点击她双手示意出现+号的地方 ,要认真看,等跳舞的人走之后在该位置多点几次,出现密码锁,输入1994 插入cd仓中取出的铁钥匙,出现 螺丝刀 点击房门到达近景,拿出螺丝刀干掉门把手,进入下一间

楼主:
你一说出来别人玩就没意思了。

网友C:
好,我求斑竹尽快给删了,其实说出来也无所谓,可以不看吖,反正都是游戏 又不是我说了出来逼着别人来看的,呵呵。。有所为,有所不为嘛~

网友B:
茶叶:1874是因为“欣薇”说找不到最后一件气,才说出来的,如果1874不说我也要说这12件的位置了,可没想到1874知道得如此清楚,有几件物品我是看不出叫什么名堂...按照楼主的提法1874可不仅仅是4000分之一了,她还会更难的,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实力堪称恐怖的1874。

楼主:
第二房子,有尸体的那个你出来了吗?我一直少两件东西。

网友E:
sohu社区的灵异空间中有好多这样的游戏

网友F:
顶!都是四千以内的,我打不开那个网页,咱也不往四千里跻了

楼主:
niu人真多。自动化行业人才汹涌啊~~~

网友C:
蓝房子的也说一下:) 1、拉开电灯 2、左侧的鞋柜 点鞋子,取得鞋子下面的字    3、(点鞋柜的下面一层,可以拿到相框)    4、向左,两个垫子,拿起来,下面有一个字    5、向左,铁柜子三层,左侧拿到 一个字 右侧拿到 香    6、(铁柜子下面的门打开后,黄色本本,打开,取得两张照片) 7、向左,蓝色的门,点电灯抬头,取得电灯上面的一个字,背后左侧的墙上有第二个字。电灯上面的字不明显,是咖啡色的。   8、低头,点毯子,打开,看到骷髅,点骷髅的腰部,视角移动到两个手上,左手多点几次,出现钥匙,右手拿起来药瓶子。    9、取得药瓶子和钥匙之后,点骷髅的脚部,密码锁的位置,多点几次,取得毯子,同时,看到骷髅脚上的密码锁,密码要等到卡了后面的日记才知道是aya的生日 10、继续向左,看到小冰箱,打开,盘子里面的东西下面压着一个字(注意,这个时候不要拿那罐饮料出来哦!) 11、关上冰箱,点右边的垃圾筒,取得头发    12、至关重要的一步哦,如果不这样做,那不到打火机的:点击物品栏里面的头发,查看头发。查看之后,回到主界面~现在再去点垃圾筒,恭喜,打火机到手。    13、回去找到那个铁柜子,二层,带锁的日记本,打开,用刚才得到的钥匙,点日记本,就可以把锁去掉,翻看日记,知道生日,到最后最后最后一页,获得一张光盘。 14、到此为止,获得全部的物品。 15、查看药瓶子,打开药瓶子中间装的一张纸,上面写满了字,注意字的位置,记下来。    16、用打火机烧头发,纸面上会出现和药瓶子里面的那张纸一样的几个方块,有几个方块上面有类似骰子的点数,记下来。   17、点击毯子,在毯子上面多点几次,会在内层得到一个六面体的展开图,上面也画着类似骰子的点数。现在把之前记下来的两个纸片上面的字和点数对照起来,按照相关的位置放在这个六面体上面,六面体会自动变成一个骰子    18、把光盘装进去CD盒中    19、打开冰箱,取得冰饮料   19、到柜子第二层,把CD盒、冰饮料、香,这三样东西放在第二层的香炉和铜鱼(木鱼)的旁边,然后选择打火机,点一下香,把香点燃,敲一下铜鱼~~搞定~~~~    20、有东西看哦~~

网友G:
考智力吗, 靠耐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