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控制吗???

楼主(2004-07-27):
我现在在做一个注塑机节能的工程,采用0-10V来控制,在熔胶时压力老是上不上去,只有将模拟量将到很低才能达到,这样一来在别的循环动作方面就没有什么节能的空间,我现在想把熔胶分出来,也就是在溶胶时给他一个数字频率来控制(给它设定40或者50HZ运行,不管模拟量),之后还是采用模拟信号(0-10V)来控制,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道理,希望大家给一点建议和帮助。

楼主:
这样的控制真的很做吗?希望斑主给一点帮助。

网友A:
可以用两个模拟信号(0-10V)来分别控制。也可以根据你的想法做。

楼主:
王老师,你好,如果照我的想法去做,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控制啊,我唯一的就是熔胶时有一个24V的电压信号,到变频器上我真的不知道从那里入手啊,能给一点具体的帮助吗?十分的感谢!!!

网友A:
如果可以手动控制,就用一个电位器手动控制就行。24V的电压信号是从哪来的?模拟信号(0-10V)是从哪来的?变频器是什么型号?说清楚了我帮你弄。

楼主:
谢谢王老师了,我用的是康沃注塑机专用变频器,采用手动的肯定不行,因为注塑机都是循环控制,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注塑机在熔胶时电脑控制器输出一个24V的电源,那么在这时能够给变频器一个固定的数字频率来控制,在这个动作完成后再回到模拟控制,因为在这个控制中要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王老师你看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网友B:
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常闭用于其他阶段的给定信号通道,常开用于溶胶单独给定信号通道,线圈用溶胶时输出的+24V供电,将+24V降压到10V或可调通过常开触点接到变频器给定端口。应该可以吧?

楼主:
那变频器的控制方式应该怎么设呢?你能详细的说一下吗?

网友C:
康沃注塑机专用变频器有一个专门的设定菜单,按照说明设定就行,说明书中有。+24V可以直接输入。如果这样不行,就按远来浪说的,加一个中间继电器,用多段速指令控制。

楼主:
王老师,我也知道康沃有一个S参数,而我现在就是在用S参数控制的同时还要在其中一个单独的数字频率来控制,即注塑机专用模拟量控制----数字频率控制----注塑机专用模拟量控制,最主要的是控制方式要发生变化啊。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开始还不大明白,我没仔细的看说明,我现在知道怎么做了,太谢谢你们了。祝:工作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