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振荡电路不振荡怎么办?

楼主(2004-07-27):
各位好! 我的一个开关电源被雷击了,保险和400V56uF的电容烧了,检查没发现别的不正常现象,更换后第一次加电输出正常,第二天带上负载加电无输出,拆开查看,当用表笔触及BUT11A的基极时,就有输出电压了,查了很长时间,问题依旧,请指导知道,谢谢!

网友A(2004-10-29):
应该是起动电流小了,你用万能表测量时有输出电压是由测量时加入了干扰信号使BUY11A触发了.你检测一下起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