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的工作原理??求助各位高工

楼主(2004-07-27):
电磁阀的工作原理是什么?还有什么进气口和排气口。还有就是电磁阀一般会有什么样的故障?求助高工!!!

网友A:
电磁阀是开关阀的一种,他基本原理就是线圈得电后根据电磁感应定律产生磁,通过磁力吸合开关,可以达到控制要求,电磁阀主要是线圈受潮会影响动作,进口得ASCO的比较好,你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