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请教:OMRON超出TIM最大计时的间歇运动控制编程?

楼主(2004-07-27):
一般程序: LD NOT TIM002 TIM 001 T1 LD NOT TIM001 OUT Y0 LD TIM001 TIM 002 T2 但是,这里最大TIM定时999。9S,若我要控制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的间歇运动,如何编程?拜谢了,能给我讲解或写下程序吗

网友A:
定时器配合计数器解决问题(比如3600秒代表1小时,每隔3600秒给计数器加1)

楼主:
这样子单次是容易控制的,关键是还要实现自动间歇控制,我试了一天了,都没有成功,没辙了,帮忙写下示例程序吧

网友A:
倒!过程完成后把变量清零不就可以了?

楼主:
我用1分钟脉冲和两个计数器做好了,谢谢 有时越急越乱,有些东西能琢磨出来,但确实需要时间啊 不是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