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点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4-07-27):
请问控制电机的隔离开关,要求带点动是什么意思?谢谢大家

网友A:
控制电机的的控制电路带点动是为了调试时方便,如看电机的转向是否正确、微调等。不应该是“隔离开关”,应该是控制电路,其中主要是接触器。

网友B:
您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