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电机保护器安装位置

楼主(2004-07-27):
一个没有电动机保护功能的软启动器,需要一个电机保护器配合使用。我想问大家,如果电机保护器不接在最靠近电动机的位置,而接在软启动器输入端?可以吗,能起到保护作用吗?

网友A:
电机保护器一定要接在最靠近电动机的位置,即电动机的输入端才行,而接在软启动器输入端是不能起到保护作用的。

网友B:
电机保护器尽量接在最靠近电动机的位置,而接在软启动器输入端是不一定不能起到保护作用的。如软启动只接这一台电动机,电机保护器接在软启动器输入端一样起保护作用.

网友C:
如果一台软起动器拖动一台电机接在软起动器输出端效果最好!

网友D:
不可以的,在软启输入端,没有保护作用,如果有,是对软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