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输入端的三相电流不平衡正常吗?

楼主(2004-07-27):
请教各位大侠,富士变频器输入端的三相电压平衡而三相电流不平衡,这种现象正常吗?如果不正常,请问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A:
三相电压平衡而三相电流不平衡,这种现象不正常。可能是变频器内部原因,也可能是电动机绕组有问题。先检查电动机。

网友B:
三相电流各多大?检查整流模块。

网友:
谢谢王老师、李老师。我测了好几个比较大型的变频器,都是有三相电压平衡、输出也平衡,但是电流不平衡。 45KW的富士变频器输入电流分别为:20.9A,13A,22.4A 7.5KW的富士变频器输入电流分别为:1.6A,4.6A,5.3A 75KW的华为变频器输入电流分别为:62A,62A,46A 李老师:整流模块具体怎么检查,在检查中注意什么事项那?谢谢!

网友:
其中,45KW的变频器是用在45KW的罗茨风机上的.

网友C:
非也非也,以上结果绝对正常。不信自己给一些正常的变频器量量/ 1、三相输入全波整流桥受半导体元件工艺特性影响并不能保证通过每个输入端的电流相等 2、由于目前的测量工具无非以电流互感器加电流表或者用钳形表来测量电流。可是它们都是针对50HZ的正弦波电流而设计的。而变频器的输入端电流里含有多少奇次谐波呢?各种变频器设计不同,调试不同其谐波含量也就各不相同了。只要三相的电流不要相差过大且伴随着变频器不正常的发热或者其他故障。我个人认为都是正常的

网友D:
请问输出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E:
三相输入电流不平衡是正常的。只要三相输出电流平衡就行。

网友:
谢谢各位,三相输出电流是平衡的。

网友F:
三相输入电流不平衡是正常的. 因为其中一相接了冷却风机。

网友G:
ZNR太蠢了

网友H:
一般变频器三相输入端除了通过整流桥给滤波电容供电外,尚有两相用于给变频器工作电源变压器供电,这就会使三相电源输入端电流出现一定的不平衡.所以说如果有不平衡但不平衡率不是很大则应输正常.

网友I:
三相不平蘅要加装直流电抗器!

网友J(2009-02-09):
各位帮我分析下我这组数据正常不?一台200KW的变频器,带载时输入电流为208A、120A、208A。正常吗?不正常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K(2009-06-27):
如果三相输入电流不平衡(在25%内)是正常的

网友L(2010-02-26):
我单位有一台西门子6es70的变频器输入端电流极其不平衡,带载时输入电流为520A、250A、400A。输出电流平衡,电压也平衡,这几天报了两次F021故障。请问变频器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