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西门子PLC的通信协议问题

楼主(2004-07-27):
新手上路,想用西门子的S7-200系列,做运动控制,要与上位PC机通信,西门子的一般走什么协议,协议公开吗?比如我想在上位用VB或是VC做开发难度大吗? 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可以用自由口协议(就是自己定义协议)

网友B:
用自由口协议通信比较麻烦,不仅电脑的程序要考虑通信,而且PLC的程序也要编写通讯处理的程序,比较麻烦。我想你最好还是用三菱的FX1S的PLC,做远动控制的功能比西门子的强很多,提供2轴100K的定位脉冲,而且有定位指令和脉冲发生指令等。S7-200只能提供2路20K的脉冲输出。三菱的用VB(VC)开发电脑监控软件非常简单,而且PLC不用考虑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