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选择55KW引风机的变频器,

楼主(2004-07-28):
同标题.

网友A:
用风机水泵型变频器即可。 可联系zhangzirui36@hotmail.com 给你全商务和技术面帮助.

网友B:
对与油田磕头机来说,变频改造的优点显而易见的:    1 配合井下状态,改变冲次,从而改变抽油的效率,达到节能的目的   但是,很多用户使用后,发现不但不节能,而且还耗用更多的电能,这是由于油田磕头机的特殊结构所致。    一个是电机驱动机械设备运行,磕头机从电网吸收电能。另一个是释放能量(机械势能,井下负压,平衡块势能等原因),由机械设备带动电机运行,是一个发电过程。就是说磕头机在相当时间内,要把势能变成电能回馈电网。在不用变频器时,这个电能是直接回馈电网的,但是使用变频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普通变频器因为输入的是二极管整流,能量不可反方向流动,机械所发的电能没有流回电网的通路,因此必须用电阻来就地消耗。白白浪费电能和使设备发热,降低设备寿命。    解决办法就是把能量回馈电网,加能电子所生产的抽油机专用变频就是把回馈部分做在了一起,用军品32BIT DSP,按油田情况设计并充分简化,达到全自动运行功能,无须外加控制PLC及各种控制程序,比普通变频多节能20%以上。 详情可联系 0755-83409740 13510379353

网友C:
请咨询0411-846017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