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S7-200为何不能下传程序?

楼主(2004-07-28):
请问各位大师: 公司新买了一台清华紫光的笔记本,用于S7-200PLC编程,但笔记本无9针串口。我买了1个台湾BAFO公司产BF-810型的USB转9针串口转换器,硬件、驱动安装好后,连接上PC/PPI编程电缆,可是无法下载程序到S7-200PLC,也不能上传,请问各位大师我的问题出在那里? 系统正在调试,急盼回复!!! 多谢指点!!!

网友A:
你有组态通讯吗?在200的编程软件中首先要测试软件能和PLC通讯后才能下载和上传!

网友B:
去西门子网站下载Step7Microwin USB延时补丁。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没有组态通讯,Step7Microwin USB延时补丁无法下载。请问别的地方能下载吗?

网友A:
不应该是延时的问题吧!

楼主:
我的BF-810型的USB转9针串口转换器是好的,接上串口鼠标能用。但在与S7-200PLC上载、下载程序时提示出现一个错误,直接用PC/PPI电缆能与PLC上载、下载程序。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是不是有什么设置的啊?如串口号,PLC地址等!

网友C:
在STEP 7-Micro/Win32 中设置通信参数 方法: 1.选Communication 2.双击右边PC/PPI 3.选Properties 4.选Local connection 5.把COM1改为USB

网友D:
USB转COM口装完后,在选COM口时会自动出来的

网友E:
换一个串口就好了。S200系统软件默认通讯口为COM1,USB转COM口后自动增加一串口,排在后面。

网友F(2008-06-21):
有谁知道在一个编译完全通过(或者是空梯形图)的情况下,为什么每次下载都提示:ERROR82 :助记符错误.

网友G:
有些USB转串口是不能用在工控机上的

网友H:
通讯设置正确吗?选择USB下载,波特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