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过来讨论,一下空压机一拖三控制

楼主(2004-07-28):
我现在在设计一套空压机闭环控制系统,三台200KW的螺杆空气压缩机组给各车间供气,我的方案由一台变频器循环托启三台压缩机,用气路系统压力变送器做闭环反馈控制,按一拖三的方式进行恒压控制,现有一些问题请大家讨论,1变频运行后由一台变频器带动空压机在30Hz-50Hz运行,当一台不够启动第二台,把第一台通过换向器切换到工频,第二台变频运行,当用气量减小时,频率降到30Hz,用气量继续减小,关断第一台,问题出来了,螺杆压缩机不能单独断开马达电源,否则影起润滑油回流,出现事故,如果靠关断空压机整个供电电源,当用气量再次上升时,又需打开第一台,空压机得电后,处于等待运行状态,却不能自动投入,请问各位大侠有在空压机改造过的,好的方法推存以下 或者大家各自发表一下意见.

楼主:
有请各位大侠

网友A:
我建议你用DB2000控制器,具体情况你可以向北京咨询。田大雷#13167346269,你可以告诉他是一位贾先生介绍的。

网友B:
西北的话可以交流一下02984230611 党

网友C:
我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我在改造我们公司的一台30KW的螺杆机时也同样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我用的是37KW三肯的变频器)用变频器改造空压机时有二点跟风机和水泵完全不一样,1.在进行PID控制的时候变频器加减速不能太快,否则会导致空压机油回流,从空气口流出, 所以要把PID参加调得慢一点, 2.因为空压机有加载和下载两种状态,所以在下载的时候空压机是空转的,所以不能进行PID控制,所以要有一个加载和下载的切换电路,切换信号可以从空压机的加载阀上提取。

楼主:
to:有风的日子,你确实做过空压机改造工程,但对你所说的现象我也碰到过,但我这次是用一台控制3台,把空压机从工频工作状态下停下来,因为我们只停止压缩系统的电机,就会导致空压机油回流,从空气口流出,闭环控制系节能就是自调节电机转速,来适合于不同用气量的,为了保证压缩机正常工设定变频器频率在30-50Hz,在这个频率锻,让3台压缩机自动循环来保证系统压力,只有在用气量非3小,用单台变频器拖动一台压缩机在工做,30Hz时输出的压力还大才回出卸载情况,现在最难解决的是循环过程中的问题,希望大家积极参与讨论,互相提高,

网友C:
我知道你的问题出在那里! 当你要把空压机从工频工作状态下停下来时,绝对不可以直接把停止信号加到变频器上,如果这样做的话,肯定就会导致空压机油回流,因为这时空压机并不知道电机要停下来,进气口的阀门还处于正常工作的状态,这时一停电机,油就会喷出来。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把这个停机信号发给空压机,空压机就会执行停机程序,把进气阀关闭,然后再发信号给变频器,这样就不会出现喷油现象了,建议楼主先去看一下空压机的说明书,掌握它的原理,然后再设计电气图。

楼主:
TO:有风的日子,你说得很对,我的思路也是这样,就是希望大家讨论,来证实我们的思路,做到设计前的充分准备.还要看一下有没有那位大侠做过空压机轮换控制设计.借鉴一下成功的经验.

网友D:
你可以停30HZ的那台变频的,再把变频并到工频的那台气泵上,这功能变频器上有的,别人用过不多,有的是不敢用

网友E(2005-02-23):
有风的日子,你好! 看来,你对空压机变频改造经验很丰富。一个问题想请教你。 我做了一套英格索兰压缩机的项目,是一拖三的方式。设备在运行了十多天后,运行过程在进气发生喷油问题。 我想和你探讨一下这个问题,请留下联系方式。我的电话是13801237478。这个事比较急,看到留言后请和我联系。 多谢!!

网友F(2005-06-02):
有风的日子 如PID控制,在空压机卸载时变频器输出的频率也只有30HZ 此时利用空压机卸载信号停止变频器也不会导致空压机油回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