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I9111DG外触发如何实现?

楼主(2004-07-28):
我们买了数据采集卡PCI9111DG,用VC++编成,希望实现外触发数据采集。 但目前我们的外触发始终不能很好的控制,加不加上外触发,都在采集数据,希望各位有经验的前辈多多指教。 而且关于外触发,硬件接线上是不是接“EXt-trigger”和“D-GND”,还有在编程中要注意什么? 如果哪位有外触发的样本程序,请发到我的信箱里:xiefeng99@mails.tsinghua.edu.cn 我们急需使用,非常感谢!

网友A:
PCI-911X系列板卡的EXT-trigger实际上为外部时钟信号,板卡在识别到这一外部信号的第一个下降沿后开始采集,并按照外部时钟信号的频率开始A/D转换,外部时钟停止,采集停止;这一外部时钟信号链接到板卡的“EXt-trigger”和“D-GND”,TTL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