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那位高手用过欧姆龙(OMRON)的PLC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04-07-28):
本人用欧姆龙的PLC控制伺服电机,采用CQM1H-CPU51,脉冲板CQM1H-PLB21控制两个 松下的伺服电机,伺服电机带动滚珠丝杠。欲实现两轴联动,实现插补动作,即能实现 走出圆弧的轨迹。问题是脉冲板CQM1H-PLB21的控制功能过于简单。但又不能换其他的 控制板卡。 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好的方法实现插补动作,走出圆弧的轨迹。 谢谢各位的解答。本人email: cgmly@163.com qq:150366088

网友A:
比较困难,CQM1是OMRON的小型机系列,做简单的互相独立的单轴控制还凑合,做两轴插补你应该考虑一下专用的伺服控制卡,以你现有的条件,估计用梯形图做出来也会把你累的够呛,而且效果未必好,所以建议采用伺服控制卡,你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OMRON的技术支持,010-51029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