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微波功率模块(MPM)中的高密度集成电源(IPC)”

楼主(2004-07-28):
我想请教以下问题:我是学习电磁场方面的研究生,接手的课题是 “微波功率模块(MPM)中的高密度集成电源(IPC)”项目。 希望大家能告诉我如何学习,因为我接手的这个项目和我学习的专业有出入,感谢大家,不吝赐教。谢谢,真诚的谢谢!!!

网友A(2004-09-24):
把开关电源体积做小然后再封装不就是高密度集成电源了吗? SP20D系列电源变换器 在电子产品和用电子线路控制的机电产品中,都需要将220伏交流电变换成低压直流电为电路供电,传统的电源变换方法是:变压器降压-整流-滤波-稳压。这种电源变换方法供电效率低,体积大,笨重,制作麻烦,已经不适合新型电子产品的要求。 SP20D系列模块式电源变换器是一种采用超隔离高频变换技术设计的电源变换器件,输入高压交流或者直流电,输出低压直流电,使用简便,并且体积小,重量轻,供电效率高,抗干扰能力强。由于本模块采用全封装技术制造,因此适合在高粉尘,高湿度,强震动等恶劣环境下使用。 技术指标: 输入电压: AC 176-253V,45-1000Hz;DC 230-358V 输出功率: 20瓦 输出电压: 3/5/9/12/24V多种规格 短路电流: 最大输出电流的2-3倍 变换效率: 约75% 隔离电压: 输入/输出/外壳间 DC 2000V 使用环境温度:摄氏 -20---50度 使用环境湿度:<95% 抗震强度: 8g 外形尺寸: 主体:50x38x30mm,底座:50x70mm,总高:42mm 净重: 120g 接线方式: 接线端子 使用注意事项: 黑色的输入端子接高压交流或者直流电源,绿色的输出端子输出低压直流电。 本模块的输出一般情况下可以直接为后级电路供电。但如果电源变换器的输出端到被供电电路的距离远,连线长,应在被供电电路的电源输入端外接一个电解电容虑波。 如果本电源模块用于10瓦以下的低负荷输出,可以不考虑散热问题。但如果用于10瓦以上的高负荷输出,应将模块固定在金属机壳上,以利于散热。 本模块具有短路保护功能,输出过载或短路不会使模块立即损坏。但由于短路输出电流是最大输出电流的2-3倍,因此,低电压输出的模块由于输出电流大不可长期短路,否则,过大的短路输出电流将烧坏输出整流管。 兰州 冯旭升 电话:0931-3231339 email:fxushe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