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求助:s7-300里如何编长延时电路

楼主(2004-07-28):
急需求助:s7-300里如何编长延时电路 我已编了一段,可是第一个循环还行,第二个循环就停止了,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A:
加计数器啊!

楼主:
可是计数器的复位信号选择不好。尤其在第二个周期,复位信号和置数信号处都要求是上升沿,怎么办?先谢谢了!

网友A:
计时器可以自复位啊。应该很好实现的吧。我见程序用过。你要延时多久啊?

网友B:
上面那位大哥说得对,可以自复位啊!

楼主:
4个小时一循环,关键是第二次循环不起来,也就是计数器的S端应该在第二次循环时再来上升沿才行。独行无双,我昨天给你发邮件,你收到了吗?我的E-mail:thrhyk@sohu.com

网友A:
没收到,我的邮箱pipibim@sohu.com.你哦再给我发一次!

网友A:
4小时就不用加计数器了。用两次计时器就行了。一个计时器能计时2小时46分30秒。

楼主:
我是按你笔名中的e-mail发的。谢谢!!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我给你发了邮件!请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