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网与公网可否双向通信?

楼主(2004-07-28):
请问GPRS专网(APN)与(CMNET)之间是否可以双向传输?GGSN如何判定? 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不行的,专网APN和公网APN安全级别不一样。 下面是对专网APN的安全介绍 第一级:安全的网络接入层 使用移动公司分配的专门的APN进行无线网络接入; 分配特定的手机号:手机主叫号在移动GSM交换机生成,已经进行了加密,资深的网络黑客也是很难伪造手机号的。 移动在网络侧HLR网元给手机号和APN做了绑定,只有属于行业的手机号才能访问专用APN。黑客拿着其他手机号的GPRS终端根本无法呼叫专门的APN。 第二级:安全的终端认证 数据中心可以给每个GPRS终端分配特有的用户ID和密码,交换机资深黑客即使伪造了合法的手机号,但是数据中心分配给GPRS终端的用户ID和密码没有,依然与数据中心建立不了呼叫,而数据中心可以周期性命令各电表数据采集点将用户ID和密码改掉。 第三级:安全的防火墙过滤 第四级:安全的应用系统 业务数据在传输前进行加密压缩,保障数据在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 应用系统提供强大的分级权限管理,保障数据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

网友(2008-11-11):
这样就是GPRS传送是比较安全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