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李春发老师西门子变频器启动时显示FA016故障怎样处理?[MDV型,定子电阻参数调正过,仍无法启动]

楼主(2004-07-28):
(无正文)

网友A:
没碰过这问题,也没说明书,不知是何故障。

网友B:
据说西门子的变频器很一般哦,实在不行换其它的吧。

网友C:
MDV现FA016或者现F023一般是风机坏,风机里面有个检测传感器,如果风机的速度不够,就会现代码。

网友B:
这么简单,西门子没提供说明书的吗?多耽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