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软启动标准型与重载型

楼主(2004-07-28):
我看到ABB软启动分有标准型和重载型,谁能告诉我有什么区别,是和转矩有关吗

网友A:
起动时间不一样,对于ABB的软启动器只需要设置电子过载保护脱扣等级就可以了,

楼主:
我看ABB软启动器分的标准型和重载型,两种价格相差很大,好象不是楼上所说的设置电子过载保护脱扣等级那么简单啊?

网友B:
软件参数是可调的,无所谓。PST的电子保护脱扣都是4级:10A/10/20/30。 标准型和重载型的主要区别在于可控硅的额定电流不同。你注意它的半导体快熔就知道了。在软启动上转矩和启动方式的选择关联更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