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信号转换为4-20mA电流信号

楼主(2004-07-28):
技术顾问:您好! 我遇到输出是0-5V或0-10V的电压信号,要转换成可靠的4-20mA电流信号,请问用怎样的电路方案最好?

网友A:
用信号转换器,轻松解决问题!不知道你是转换几路的信号?我这里有1入1出的,1入2出的,2入2出的,性价比高,打13575496259可以和我联系!

楼主:
薯片: 你的信号转换器,1入1出的,1入2出的,2入2出的精度是多少? 体积有多大?能否装到仪表盒内,价格怎样?请尽快回复。

网友B:
可以自己做一个转换板,用电源模块和高精度电阻,我们自己就做过的,很简单

网友C:
我们就用高精度的电阻 直接搞定了

网友D:
对,用个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用电阻的方法在有些场合精度和稳定性能达不到要求,我想用T431做一个恒流源来解决。

网友E:
上次有个朋友问将4-20mA转0-5V输出。 这次朋友问问将0-5V转4-20mA输出。 奇怪的是,还是有人回答说,使用个电阻就行了。 如果mornshine真的需要,就好象上次4-20mA转0-5V输出,我可以仿真设计。请说明详细要求,成本,空间,精度与频率要求。 上次我也是使用TL431做基准的

楼主:
技术顾问: 请问现场信号需要1入2出的,2入2出的解决方法,两路输出的时候一般情况需要双隔离输出吗?

网友F:
:D 我也看的奇怪。 找 XTR115/116 芯片。 TL431 其实是电压可调稳压器。 以上器件资料可去我网站‘器件资料’:www.kaimingkeji.com/qjzl.htm

楼主:
周公的 XTR115/116芯片价格高了! 在不计成本的前提下,使用这种IC芯片是最简便的方法。

网友F:
是否用芯片和批量有关,小批量(总共没有多少调试、不值得形成规范、会调了活完了)和大批量(调试量很大人工成本高)都适合,中不溜的采用运放和三极管搭、自己调算了。

网友A:
to:mornshine 我所说的模块精度0.2,辅助电源(12v,24v),两隔离的一入一出的价格是130/只。安装方式是标准的导轨安装和焊接电路两种!导轨安装尺寸是这样的(mm):100*30*60(长*宽*高)!一入二出,二入二出,两(全)隔离,价格都不会超出500元!具体的需要可以来电商谈!

楼主:
薯片:    你所介绍的WB系列隔离端子体积还是偏大,有没有像AD202/AD204那样IC封装的隔离放大器?

网友E:
智能信号隔离器才卖1XX元,也是一入双出,双入双出,带配电24V,还可选RS485,全兼容输入,三端隔离,精度0.1级。 mornshine:0-V5转1-5V的原理我上穿了,不知你是否有收取? 如果精度要求在0.2-0.5内,4-20mA输入(V级信号)可以使用两个运放与两个光藕实现,转换电路成本不会超过10元,实现三端隔离不会超过15-20元。是否需要隔离,那得根据现场需要。我对这方面知识不了解。 何立民的单片机选篇1-5中有此电路。

楼主:
技术顾问: 您说的智能信号隔离器在哪里能买到? 既然是“智能化”的,使用时应该不用调零和调增益了。 上次的原理图我已经收到,谢谢! 我的E-mail: szsy@MORNSHINE.com

网友A:
没有那么小的

网友G:
只要用PHOENIX模拟信号转化器,TYPE:2810913 MCR-C-UI-UI-DCI 在Configurator中有好多组合。包括 input:0-5V。0-10V,OUTUP:4-20mA

网友G:
email:aamyzhu@126.com

楼主:
技术顾问:    您说的智能信号隔离器在哪里能买到?    既然是“智能化”的,使用时应该不用调零和调增益了。 关于0-5V转4-20mA输出,我用运放和三极管搭出转换电路,但精度和稳定性不是很理想,有没有更精彩的方案?请予以支持,谢谢!

网友H:
我处有0~5V转4~20mA专用模块,精度0.5%以上,DC12V(或24V)供电,不带隔离,1入1出的体积同48脚芯片大小(厚度18mm),1入2出的尺寸大约是50*30*18mm(长宽厚),价格:前者为200元,后者为300元。

网友A:
楼上的: 你卖的是什么牌子啊? 感觉和我所说的一样啊,但价格没有我的便宜! one in one out $130. two in two out $220...两隔离的!

网友H:
楼上的: 不好意思,我并不是转手买卖的商家,我的产品是自产的,由于设备上经常要用到,又防止别人仿制,故封装成模块。见上面有人问到就贴出来了,至于价格问题,就看数量了,量大绝对比你的便宜。

网友I(2004-08-28):
南京中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处有0~5V转4~20mA专用模块,精度0.5%以上,DC12V(或24V)供电,有隔离和非隔离两种,1入1出的,价格肯定优惠,体积小。型号为HY电量变送器系列,技术上的问题可和开发部王耀工程师讨论。

网友J(2004-10-05):
要将4-20mA的电流换成0-5V或0-10V的电压,现在有一种新产品可直接运用。 隔离放大器IC模块:(尺寸:32*13.80*7.70mm,标准 SIP12脚) ● 电源、信号:输入端 / 输出端隔离3000VDC, 三隔离。 ● 4-20mA,0-5V , 0-10V,0-+/-10V等信号隔离放大输出 (精度>0.2%)。 ● 12VDC或24VDC单电源供电,可提供一组隔离的输出电源:12VDC。 ● 内部陶瓷基板,SMD结构,低温漂、高可靠性,宽信号带宽(60KHZ)。 ● 低成本、超小体积,标准 SIP12 / DIP24引脚,阻燃材料封装符合UL-94标准。 因图片无法上传,需要详细资料请联系我们。 szsy@sunyuan.com.cn

网友K:
找我们为你开发。 杭州余杭区实用电子技术研究所 0517-85501193 013757170910 hzshilong@163.com

楼主(2004-11-13):
部长: 我在您公司( 南京中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网站上怎么找不到 HY电量变送器的产品使用资料?

网友I:
mornshine:你好 我们的网站面临的更新,不仅这个产品,还有很多新品都没能及时上传,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给你寄我公司最新的产品说明书,那是全的!

网友L(2005-03-28):
技术顾问,您能将这个电路图给我一份吗?谢谢了!lxr6991997@163.com

网友F:
去我网站下载:http://www.kaimingkeji.com/qjzl.htm XTR115.PDF  88 KB XTR115/116 均为 4~20mA 输出芯片,输入电压不同

网友L:
我希望的是使用运放等模拟器件来搭建 ,我现在的系统中需要做4路同样的变送电路,如果我用XTR115的话,我是不是还需要4片D/A芯片,这样我的成本可是太大了!!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我的精度只要有0.1%就可以了

网友M:
技术顾问,您能将这个电路图给我一份吗?谢谢了!gongweimail@163.com

网友N:
大家好,我是新手,我碰到一个问题是,两个独立的0--10V的转换成两个独立的0--1A的电流信号,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只要我给一个小的电压信号,持续几秒后,去掉电压信号,可是电流信号还是有,不能恢复到零,不知道怎么回事,断掉电源后就好了,可是一旦有电压信号后,电流信号就不能恢复到零,能帮我看看吗?

网友O(2005-10-20):
我们代理的美国红狮公司,又可编程的信号转换模块,三端隔离,不过价格不便宜哦。 Red Lion IAMA-万能信号调节模块(可编程信号转换模块) 产品介绍   . 3端隔离模拟量信号   . 万能转换模块—DIP开关没置选择输入&输出   . 超过100种输入输出模拟量转换组合   . 全部量程出厂预先校准,全部量程用户可现场标定,同   时保持出厂标定为日后所用   . 9—32VDC模块电源   功能描述:   IAMA3535万能信号调节模块能隔离和变换超过100种工业标准模拟量信号组合。DIP开关范围的选择可省掉定购各种输入输出信号模块。除了转换能力外,IAMA3535模块提供了一个输入/出   信号光耦隔离电路和变压器隔离电源给输入,输出电路。   IAMA利用一个10位DIP开关,一个1位DIP和两个LED来实现用户输入和输出标定和方式选择.一般,依据量程选择和标定,模块总满标精度超过0.05%。 设计的微处理器提供简便的现场标定,内置E2PROM存贮标定值用于重复使用。IAMA3535全部输入输出均为出厂预先校准。由一单独方式开关选择出厂标定或用户现场标定。模块环境和工作温度范围为-25℃~+75℃。高密度封装,DIN导轨安装节省时间和安装空间。 输入信号: 0-20mV,0-50mV,0-100mV,0-200mV,0-500mV,0-1V,0-2V,0-5V,0-10V,0-20V,0-50V,0-100V, 0-1mA,0-2mA,0-5mA,0-10mA,0-20mA,4-20mA,0-50mA,0-100mA 输出信号: 0-5V, 0-10V, 0-1mA,0-20mA,4-20mA

网友P:
一块厦门宇光产的AI-708表就可以了.

厦门宇光网址:http://www.yudian.com/

网友Q(2006-06-22):
周公:你好,请问在使用xtr116时,若不接外部功率晶体管,除了会使xtr116功耗增大外还会有什么影响。我在试验电路中没有接外部晶体管,负载接500欧姆电阻,供电电源为24V,结果发现无论xtr116是否有输入,负载电阻两端电压总在13V左右,即电流环回路中的电流总是二十几毫安。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J:
  要将4-20mA的电流换成0-5V或0-10V的电压,现在有一种新产品可直接运用。
  模拟信号隔离放大器IC模块   ● 电源和信号:输入端 / 输出 3000VDC, 三隔离。
  ● 4-20mA/0-20mA/0-30mV/0-100mV/0-5V/0-10V/0-+-10V等信号之间的隔离转换 (精度、线性度〈 0.2%)。
   ● 5V,12VDC或24VDC单电源供电,可提供一组隔离的输出电源。
  ● 内部陶瓷基板,SMD结构,低温漂、高可靠性,宽信号带宽(40KHZ)。
   ● 低成本、超小体积,(尺寸:32*13.80*7.70mm,标准 SIP12或DIP24脚)
,阻燃材料封装符合UL-94标准。

  因图片无法上传,详细资料......
  www.sun-yuan.com

网友R:
快递员:xtr116无输入时输入端是悬空还是接地的?

网友J(2006-08-03):
要将4-20mA的电流换成0-5V或0-10V的电压,现在有一种新产品可直接运用----模拟信号隔离放大器IC模块。现在图片可以上传了,详细技术资料:www.sun-yuan.com

网友S:
用电压变送器就行了一两百钱就解决了
有什么问题联系我我的电话是0571_85194853  郑

网友T:
用仪表的变送功能和信号隔离器都可以,价格便宜,精度也很高。

网友U:
直接用信号变送器就方便了,台湾AXE,发个上来大家看看 铭圣电机 www.minsen.net

网友T:
市场那么多成熟的信号隔离器,直接输入0-5VDC(1-5VDC)输出与之同步并且隔离的4-20mA DC(0-20mA DC)信号,或者是输入4-20mA DC(0-20mA DC)输出与之同步并且隔离的DC0-5VDC(1-5VDC)信号。

网友V(2008-03-25):
哪位师傅能给我解答难题:用DC24V转换成可调的4~20mA信号??谢谢

网友W(2008-10-31):
4-20ma 模拟量输入转成数字信号(RS484/232)

产品概述:
  ISO 40xx系列产品实现传感器和主机之间的信号采集,用以检测模拟信号或控制远程设备。通过软件的配置,可用于多种传感器类型,包括:模拟信号输入,模拟信号输出,和数字信号输入/输出(I/O)。
  ISO 40xx系列产品可应用在 RS-232/485总线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温度信号测量、监视和控制,小信号的测量以及工业现场信号隔离及长线传输等等。产品包括电源隔离、信号隔离及线性化,A/D转换和RS-485串行通信。每个串口最多可接256只 ISO 40xx系列模块,通讯方式采用ASCII码、MODBUS通讯协议,其指令集兼容于ADAM模块,波特率可由代码设置,能与其他厂家的控制模块挂在同一RS-485总线上,便于计算机编程。
  ISO 40xx系列产品是基于单片机的智能监测和控制系统,所有的用户设定的校准值,报警上下限,地址,输入范围,波特率,数据格式,校验和状态等配置信息都储存在非易失性存储器EEPROM里。ISO 40xx系列产品可以测量各种传感器信号,包括热电阻,热电偶,应变片等,具体选型请参看不同型号产品所支持的类型编码。ISO 40xx系列产品按工业标准设计、制造,信号输入 / 输出 / 辅助电源之间三隔离,都可承受3000VDC隔离电压,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高。工作温度范围- 45℃~+85℃。

于丽君

网友X(2009-02-05):
多路转换怎么解决啊

网友Y(2009-07-28):
请教那位师傅知道电流互感器输出50mA转换成20mA,怎么弄?谢谢

网友Z(2010-05-17):
串电阻就可以搞定啊!

网友AA(2010-12-01):
不错的帖子,记下来!便于以后使用

网友AB:
再怎么转换也是信号,电流转电压,电压转电流有什么意思,信号的目的是用来显示被测参数的数值,而不是相互转换,任何转换都会有误差和非线性,这样会损失仪表的精度。

网友AC(2014-10-21):
主要特性:

>>精度等级:0.1级、0.2级、0.5级。产品出厂前已检验校正,用户可以直接使用

>>辅助电源:5V/12V/15V/24V(范围±10%)

>>国际标准信号输入:0-5V/0-10V/1-5V,0-10mA/0-20mA/4-20mA等

>>输出标准信号:0-5V/0-10V/1-5V,0-10mA/0-20mA/4-20mA等,具有高负载能力

>>全量程范围内极高的线性度(非线性度<0.2%)

>>标准DIN35 导轨式安装

>>具有较强的抗电磁干扰和高频信号干扰能力

应用:

>>模拟信号数据隔离、采集和变换

>>隔离4-20mA或0-20mA信号传输

>>工业现场信号隔离及变换

>>信号长线无失真传输

>>仪器仪表信号收发

>>电力监控、医疗设备隔离

>>变频器信号隔离采集

>>PLC/FA 电机信号隔离控制

>>非电量信号变送

网友AD(2015-01-11):
引用 网友D:
对,用个电阻就可以了!!

顶一下,我见过这样的应用

网友AE(2015-10-20):
WL-140x 无线模拟量采集模块使用说明书

河北蓝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维明南大街12号6楼

联系人:李栋

电话:17603205003

QQ:3179944876

1 产品简介

WL-140x 模拟量采集模块是我公司针对各种应用场合,开发的通用型模拟量输入模块,可广泛应用于机械、消防、石化、建筑、电力、交通等各种行业中。模块可同时采集4路电流信号,采用金属屏蔽盒封装,拥有较强的电磁兼容特性。模块支持标准MODBUS RTU协议,可同其他采用MODBUS RTU协议的仪器设备联网使用。

    该模块采用抗干扰性强的GFSK的调制解调方式,数据传输稳定可靠,空旷可视传输距离0-3000米,超强穿透力。载频433 MHz,ISM频段无需申请;
支持多个信道,多组模块同时传输不会产生干扰;

2 主要技术指标

 2.1 模拟量输入

l 输入路数:4路

l 输入类型:4-20mA电流信号

l ADC分辨率:16位

l 采样精度:0.1%FS

l 采样速率:16次/秒

 2.2 系统参数

l 供电电压:8~30VDC,电源反接,过压,过流保护。

l 功耗:<2W

l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10℃~50℃

存储温度:-40℃~85℃

相对湿度:5%~85%不结露

l 外壳材料:铝合金

l 安装方式:螺丝安装

l 体积(长x宽x高):110x104x30

2.3 通讯接口

l  传输接口:  RS-485

l  通信地址:  1~247

l  通信参数:9600 bps   8位数据位   1位停止位  无校验

l  传输方式:  异步主从半双工方式

l  数据包格式:

地址(Address)

功能(Function)

数据(Data)

校验码(CRC)

8bits

8bits

n×8bits

16bits

    数据包的发送序列总是相同的地址、功能码、数据以及校验码,其中每个数据包需作为一个连续的位流传输。当主站数据包到达从站后,与数据包中地址域相匹配的从站将接收数据,从站对数据校验后,如果没有错误,就执行数据包中的请求,并将响应数据组包后发给主站,从站返回的响应数据包中包含有以下内容:从站地址(Address)、执行的功能(Function)、功能执行生成的请求数据(Data)和校验码(CRC)。

l  地址域(Address)

    地址域在数据包的开始部分,由一个八bits数据组成,这个数据表示主站指定的从站地址,总线上每个从站地址是唯一的,从站的有效地址范围在1~247之内。当主站发送数据包后,只有与主站查询地址相同的从站才会有响应。

l  功能域(Function)

功能域描述了从站所执行的何种功能,下表说明了所有功能码的意义。

代  码

定     义

具体功能

03H

读数据

读取一个或多个变量的当前16进制值

06H

预置寄存器

用特定的16进制值改写单个变量的值

l  数据域(Data)

    数据域包含有从站执行特定功能所需要的数据或从站响应主站查询时采集到的数据。

l  校验码域(CRC)

    校验码是主站、从站在CRC校验传输数据时形成的16bits的校验数据。由于通信中存在各种干扰,因此通信中传输的数据可能会发生改变,CRC校验能够有效保证主站、从站不会响应传输过程中发生了失真的数据,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和效率。

常规设置参数列表

参数名称

地址

数据类型

长度

读写

数据范围

数据备注

第一通道电流

0001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只读

400-2000

400-2000 : 4.00-20.00mA

第二通道电流

0002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只读

400-2000

400-2000 : 4.00-20.00mA

第三通道电流

0003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只读

400-2000

400-2000 : 4.00-20.00mA

第四通道电流

0004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只读

400-2000

400-2000 : 4.00-20.00mA

未定义

0005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读写

通信地址

0006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读写

1-247

默认1,可修改配置

3. 接线方法

端子名称

描述

DC24V+

直流电源正

DC24V+

直流电源正

RS485A

接其他RS485的A端

RS485B

接其他RS485的B端

mAn +

第n路4-20mA正端

mAn -

第n路4-20mA负端

注:对于两线制传感器接法,传感器正接“DC24V+”,传感器负接“mAn +”即可。

网友AF(2015-11-25):
用配电器,或信号隔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