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TCP/IP到工业以太网的协议转换用什么技术??

楼主(2004-07-28):
同题!!

网友A:
购买请联系 www.jara.cn

网友B:
工业以太网使用的就是TCP/IP协议。 工业以太网目前有四大系统标准,分别是:Modbus TCP/IP、Ethernet/IP、Fieldbus Foundation HSE、PROFInet。 Modbus TCP/IP在现场级使用的是Modbus总线、 Ethernet/IP在现场级使用的是DeviceNET和ControlNET总线、 Fieldbus Foundation HSE在现场级使用的是FF H1总线、 PROFInet使用的当然就是PROFIBUS现场总线。

网友C:
可以找我   0591-3752561

网友B:
摘自APT-CDO:《正在进入控制领域的工业以太网》 工业以太网在应用层中的进展            1. 封装   众所周知,以太网自身只提供一系列的物理介质定义和一个共享的构架。构架包括物理介质、帧格式和LAN设备数据的寻址格式,即它只提供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而Ethernet、TCP/IP则包含IP协议(层三)、TCP或UDP协议(层四),当以太网用于信息技术时,第七层含有HTTP(超级文本传输协议)、FTP (文件传输协议)、SNMP(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MTP(简单电子邮件传送协议)和Telnet(远程登录)等。但当它用于工业控制时,体现在第七层的是实时通信、用于系统组态的对象以及工程模型的应用协议。对这些不同的概念进行组装称为“封装”(Encapsulation)。TCP/IP支持基于异种操作系统的异种网络间的互联,它是真正的开放系统通信协议,已成为目前国际上进行异种网络互联的事实上的标准。            “封装”是将报文帧嵌入到TCP或UDP的容器中。典型的例子有Rockwell Automation和ODVA开发的Ethernet/IP、FF开发的HSE(高速以太网)、Schneider Electric开发的Modbus TCP/IP。所有这些协议数据在发送到以太网以前,现场总线报文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并作为“用户数据”嵌入到TCP/IP帧内,很容易向下兼容到基于以上总线的协议。         Rockwell Automation和ODVA推出的Ethernet/IP,应用了压缩的ControlNet和DeviceNet协议的CIP(Control and Information Protocol,控制和信息协议),如图1所示。         CIP通过“隐性”和“显性”信息提供用于存取数据和控制设备的宽范围的服务。         在发送CIP数据包以前必须对其进行封装,CIP数据包给定一个报文首部(header),该首部的内容取决于所请求的服务属性。         通过以太网连接的CIP数据包包括一个专用的以太网首部、一个IP首部、一个TCP首部和一个封装首部。封装首部包含的字段有控制命令、格式、状态信息和同步数据等,这允许CIP数据能通过TCP或UDP传送并确保在接收方进行解码。         Schneider Electric推出的“透明工厂”,其核心是Ethernet和TCP/IP,封装有Modbus协议的Modbus TCP/IP的模块应用于Memetum PLC。Modbus TCP已成为半导体工业的标准EMIE54.9-2000。         FF的HSE是高效地映像到UDP (用户数据报文协议,一个被认为优于TCP的传输协议,其首部比TCP首部短而简单,只需8个字节,而TCP为长度可变的40个字节)的一个最佳例子,HSE采用Publisher/Subscriber协议,为IEC61158现场总线国际标准的类型5。         另一种解决方案是在现场总线的上层运行或封装有TCP/IP。Interbus就是这种解决方案,它的以太网策略是将TCP/IP报文分割为若干个小型数据包并封装在Interbus的参数通道进行传输,其总和帧协议仍保持不变。这些被分割的数据包将在接收方重新装配从而恢复为原来的TCP/IP报文。         封装方案的缺点是协议的效率低,以太网的首部比用户数据大得多,从而大幅度地增加开销,因此封装方案只适用于发送大容量的数据信息。            2. 代理服务器   代理服务器(Proxy)类似于对两个不同通信协议进行转换的网关(Gate-way),但其功能要比后者强得多。代理服务器的主要目标是将标准现场总线网络集成到工业以太网网络,其主要优点是现有的现场总线设备在今后仍能长期使用,从而保护用户的投资。支持这种观点的是由Profibus国际组织发布的Profinet,它包含两个概念,即开放的、面向对象的运行期(Runtime)概念和独立于制造商的工程概念。运行期概念基于TCP/IP、UDP、RPC(运程程序调用)和DCOM,并对这些基本机制进行加强和优化,因而它适合于高实时性能要求的应用领域。工程概念包括建立工程对象模型,它不仅使用户能通过不同制造商的组态工具进行开发,还可以采用分面(Facet)的方法定义制造商和应用专用的扩展功能,因此支持在单个工厂范围集成不同制造商的产品。

网友D(2004-10-15):
请问美国卓越Fieldbus Foundation HSE是什么?能否详细的介绍以下

网友E(2004-12-03):
提供Modbus RTU 到Modbus TCP协议转换器! 资料:http://www.cayee.com/cn/2004-7/200472093051.htm 信箱:jiaoliguo@cayee.com.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