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典型的伺服系统应如何配置?

楼主(2004-07-28):
一个典型的伺服系统应如何配置?需要那些配件?请将其列写出来,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笨鸟们是不会这个的,想知道

网友B:
工空机测到的一个角度信号传到伺服系统实现准确定位,应该如何设计 gejunshou@yahoo.com

网友C:
上位机,PLC,伺服控制器,伺服放大器,伺服电机,编码器,机械变速器.

网友D:
能否解释每一部分的作用!我先谢谢罗伯特!

网友E:
我给你解释一下吧: (1)PLC或者运动控制器的作用是给伺服控制器发控制指令和速度\扭矩\位置指令,从而对于伺服控制器进行有效的控制; (2)伺服控制器的作用有些类似变频器,是一种对于伺服电机的驱动装置; (3)伺服电机当然就是一个电机了,现在主要用交流伺服电机 (4)编码器分为增量型编码器和绝对值编码器,是装在伺服电机上的,作用是向伺服控制器和PLC反馈速度\位置信号,以便进行补偿 (5)机械减速机,也就不用说了 欢迎大家给我发电子邮件yuqinghua@yaskawa.com.cn

楼主(2004-10-08):
非常感谢 萧雨010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