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菜鸟的问题

楼主(2004-07-28):
我想知道变频器的直流回路的两个大的电容串联是为了什么呢?这样做不是减小了它的容量吗?

网友A:
不串联则耐压值不够!

楼主:
李工,你好,我想知道电容的容量应该按怎样计算呢?还有就是仅仅是为了增加它的耐压值吗?

网友A:
容量、耐压都要达到,容量计算方法要查书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