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控制系统设计

楼主(2004-07-28):
气动控制系统设计 在这之前我只介绍液压系统一些基本知识,对气动回路设计谈的很少,为了补充在这工作方面的不足,几天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些气动回路控制系统的设计知识。并欢迎大家一起讨论!希望本篇文章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 气动控制系统的组成。 在气动控制系统中,气动发生装置一般为空气压缩机,它将原动机供给的机械能转换为气体的压力能;气动执行元件则将压力能转化为机械能,完成规定动作;在这两部分之间,根据机械或设备工作循环运动的需求、按一定顺序将各种控制元件(压力控制阀、流量控制阀、方向控制阀和逻辑元件)、传感元件和气动辅件连接起来。 设计程序有关事项 2.1设计程序 2.1.1调研主机工作要求,明确设计依据。 A.了解主机结构、循环动作过程、执行元件操作力、运动速度及调整范围、运动平稳性、定位精度、传感器元件安装位置、信号转换、联锁要求、紧急停车、操作距离和自动化程度等。 B.工作环境,如温度及变化范围、湿度、振动、冲击、灰尘、腐蚀、防爆要求等。 C.是否要和电气、液压系统相配合,如需要须了解相应的安装位置等。 D.其他要求,如气控装置的重量、外形尺寸、价格要求等要求。 2.1.2气动回路设计 A.由执行元件数目、工作要求和循环动作过程,拟出执行元件的工作程序图。根据工作速度要求确定每一个气缸在一分钟内的动作次数。 B.根据元件的工作程序,参考各种气动基本回路,按程序控制回路设计方法,设计气动回路。 为了得到最合理的气动回路,设计时可做几种法案比较,如气控制,气-----电控制,射流控制方案等进行选择,绘出气动回路图,使用电磁阀的场合,同时还绘出电气回路图。 2.1.3执行元件选择和计算 气动执行元件的类型一般应与主机相协调,即直线往复运动应选择气缸,回转运动应选择气动马达,往复摆动应选择摆动缸。 2.1.4控制元件选择 根据系统或执行元件的工作压力和通过阀的最大流量,选用各生产厂制造的阀和气动元件。选择各种控制阀或逻辑元件时应考虑的特性有: 1工作压力 2额定流量 3响应速度 4使用温度范围 5最低工作压力和最低控制压力 6使用寿命 7空气泄漏量 8尺寸及联接形式 9电气特性等 选择控制阀时除了根据最大流量外,还应考虑最小稳定流量,以保证气缸稳定工作。 2.1.5气动辅件选择 根据气缸装置的用气量进行辅件选择: A过滤器:不同的执行元件和控制元件对过滤器的要求一般为 气缸、截止阀等50~75u 气动马达等10~25u 金属硬配滑柱式、射流元件等5u B减压器:根据压力调整范围和流量确定减压器或定植器的型号 C油雾气:根据流量和油雾颗粒大小要求。一般10平方米空气中应加润滑油量1毫升左右。 D消声器:根据工作场合对噪声的要求选择。 2.1.6压缩机选择 由于使用压缩空气单位的负载波动不同,故压缩机容量的确定要充分了解不同用户的用气规律性,根据实际情况最后确定,压缩机供气量Qg可按下式简单估算 Qg=(1.2~1.5)求和(QZ+QO)m3/min 式中QZ-------------------------一台机器的用气量 QO-------------------------机器和配管的漏气量 N--------------------工作台数 根据上式可选择相应的空气压缩机,当样本上的压缩机供气量与计算结果不一致时,一般选偏大的压缩机。 2.1.7管道直径的确定 在管道计算中,常常是先按计算流量及经验流速计算出各区段的管径,然后计算出管径校核各区段的压力降,以使最远点压力降在允许的范围内。若压力降超过额定值,应重新选择较低流速,再确定新的管径,在新的管径基础上再计算阻力损失,直到使压力降在允许范围内。 2.2气动控制系统设计有关事项 1气源处理 供给气动装置的压缩空气,除了保证其压力和流量外还必须除去其中的含油污水和灰尘等,以减少气动元件的磨损避免其零件的锈蚀,否则将引起系统工作效率降低,并常产生误动作而发生事故。 故在气动装置前除直接安装减压----过滤------油雾三联件外,在压缩机之后一般应设有冷却器、过滤器和气罐等,以保证气动系统正常运行。在要求更高的情况下,应加干燥器或特殊过滤器。 三联件应安装在外部,以便排水,观察和维修。必要时应装有压力继电器和主机电器部分互锁 2管路安装 进行管路设计时,应注意管内的水分,在这前面虽然经过一些处理,但其中还是含有些未除掉的水分,是管道、机件生锈而工作失常。所以必须采取措施除掉残余的水分。 3控制箱 为满足一定操作要求,常将各种控制元件集中在控制箱内,对控制箱设计时的注意点有: A保证线路正常工作,阻力损失小,布置合理。 B面板及结构安排要考虑操作方便 C便于维修,易于检查 D经济美观 4特殊情况处理 在设计时,应考虑系统在停电、发生事故需要紧急停车以及重新开车而必须联锁保护元件等等,在这里我就不细说了,欢迎大家对这方面处理的经验拿出来讨论! 5环境保护 气动系统工作时,由于压缩空气从换向阀排到大气中而发生排气噪声和油雾而污染空气等,故应注意环境保护问题。这方面我也不细说了!

网友A:
请问,该系统是您设计的吗!可行性怎么样呀!

楼主:
如果你仔细看一点的话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B:
罗工,你的这篇文章教我不少的东西,不过具体一点的旧很难体会了,能否给以个具体的方案讲解一下,不好意思打扰了,多谢。我的地址是:junfangguo@sohu.com

楼主:
更详细恐怕是要设计实例了,这方面的的文章可以到相关的资料里去看看!

网友C:
气动教程测试版 http://www.smc.com.cn/etech/index.html

网友D:
我是刚步入自动控制领域的,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方向控制阀的选折。我始终不明白三位五通中央排气、中央加压、中央通气电磁阀有何区别!!查了有关气动元件的资料也没有详述。恳请前辈指导!!!

网友E:
三位5通中央排气: 阀芯处于中位时(即电磁阀复位时),工作口分别连通排气口. 中央加压: 和中央通气一样, 阀芯处中位时,工作口通输入口,即通气源. 中央封闭: 各口之间互不相通. 其实这个可以从他们的标记符号上很直观的看出区别. 推荐你去看一本书: <<气动自动化系统的优化设计>>,陆鑫盛,周洪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从气动元件原理到气动系统设计都有涉及.

网友F:
请教各位专家: 什么是射流控制?

网友G:
罗工: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文章,写的很好.我想我们的交流会很多,不知你的E-mail是多少.以便我联西您!

网友H:
罗工:怎样对气动装置降速?机器在连续工作的情况下怎样降温?

网友I(2004-09-24):
罗工:你好!我刚刚接触气动控制,在网上查找资料是看到了你的文章,我想更多的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不知你是否可以给我提供更多的知识或者资料信息?如果可以的话请您和我联系,我的邮箱为lixip1976630@tom.com,我将不胜感激。

楼主:
气动装置降速有很多专门的设计方案。针对不同的要求有不同的方法,你最好把你的设计说出来我看看。有哪位朋友在学气动回路设计不明白的地方最好把自己的设计先说出来,让大家一起来讨论,这样可集思广益!

网友J:
最好举出范例来说明,单纯的看不如买本教程来说,或者就几个问题来讨论。

网友K:
伺服阀里详细介绍。大致就是往一块板上喷流体。

网友L:
to李王: 你是指射流真空吗?

网友G(2004-12-01):
我做了一些气动系统,感觉让我头痛的反而是接头!

网友G:
不知大家是否有同感!

mark13:

网友:
to 李王 你可以查看abex的伺服阀,只不过现在被parker兼并了,他就是专门制造射流管伺服阀最好制造商,moog不制造此类产品。

mark13:

网友:
我做了一些气动系统,感觉让我头痛的反而是接头! 开什么玩笑。

网友M:
to mark13 我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N(2005-06-23):
我想问问各位前辈,那里能看到ABEX伺服阀的详细资料啊?

网友O:
我也觉得气动接头经常出问题,大概是经常选用了一些便宜而质量没保证的产品,有时候注重了气缸和阀门,忽略了接头。